新手求6轴低配,大侠请进

楼主(2014-06-27):
最近想玩玩6轴了,求大神指点新手配置,不要控1500左右配置,谢谢

网友:
伟力323.在按照3D兄的帖子改。

网友:
有点困难

网友A:
6轴配置:
伟力V323 = 440
APM 2.8.0 = 260
6轴驱动板 预计 = 50

4轴配置:
伟力V262空机 = 125
电池 = 21
APM 2.8.0 = 260
6轴驱动板 预计 = 50

6轴驱动板正在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配置:
伟力V323 = 440
APM 2.8.0 = 260

X谢谢了,我淘宝看看

网友:
F550  用低配的电机  低配电调   APM   貌似也差不多可以达到   可能会超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