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飛 450L 的挫敗感

楼主(2014-06-27):
入模6個多月 由 mini cp v120d02s 130x ncpx master cp 偉力997........
一直都在折騰小雞
上星期終於入了一隻 450L
經過個多星期調式 主槳尾槳動靜平衡
不上槳試震動 重心調整 機順暢度 3gx 等等
心知以為一切準備就緒
懷著首飛不炸為目的
早上拿著機子 浩浩蕩蕩上了球場
天色開揚 刮起微風
天時地利都配合好了
就插上電池 開始起機
就在這時發現低油門下機身猛烈震盪
心想 應該是大槳未甩直原因
之後再把大槳收緊一點
但情況未如理想 理論上大槳做好平衡
震動原因應該不聯在大槳之上
震動的程度就像癲癇一樣
當轉速再猛一點 震動就慢慢平靜了
就在這時 我控杆在 55%之上
是時候要離地升空 就在離地一米左右
機子突然向右打翻了
一共損失大槳 橫軸 尾管 主軸................
還有一點挫敗感

网友:
没人带吗。

网友:
楼主检查修正对了吗?还有3GX如果不是高手真心不好调。可能会在空跳舞,哈哈。换K8吧。

楼主:
沒人帶 都自己爬文解決問題
震動原因不明 再補回零件再試

网友:
自己玩模型的话很累

网友:
新手用K8多好

网友:
小鸡大机差别还是明显的

楼主:
小雞雞隨便就能飛
大雞來個震盪就不知所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雞雞隨便就能飛
大雞來個震盪就不知所措

感觉很 奇异。。

再说俺 90元 人民币的450套机 都能正常飞行。

(450套机 只卖 90元 —— 没错。)
最新的 500 级飞机也很好飞,无任何异常  震动。

技术板块禁止交易帖子

网友:
3GX新手真心不建议玩啊

网友B:
3gx供电不足,自动复位,就这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供电不足,自动复位,就这表现!

不太理解為何供電不足
可以詳盡一點就好了

网友:
3gx高手都不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為何供電不足
可以詳盡一點就好了

你啥电调?ubec供电必须4a以上,要不够电流一大了,一降电压马上3gx从起,绝对炸鸡!

楼主:
我用的是套機原廠電調 rce-bl45x

网友:
LZ找個人帶會輕鬆一些
或者拿機子回模型店請模型店老板幫忙

网友:
小机子是工厂组装调试完后出货
450L属专业航模,从零件一一组装
自己调试,难度高一些

网友:
1,换掉3gx
2,换好赢v3   50a电调
3,单独上ubec 5A的!

网友:
检查主轴、横轴,新的不一定就不弯,3GX我4.0好好的,升级5.0后起飞后机体左倾。3GX起飞前在48%油门时,十字盘左右修正然后震动,建议换陀螺仪,再就是DFC连杆和大桨夹的链接螺丝,如果弯了也震,如果不想换陀螺仪,那就把螺距曲线,建议用37 51 65 78 92,油门0 42 67 85 100,螺距在油门摇杆在40%左右螺距尽量在-2到+1左右。震动会消失,不一定要安说明书来,我450L飞的好好的3GX用的4.0。刚买来时也震排了一个多月,最后发现DFC连杆和大桨夹的链接螺丝弯了,换了后震动减小很多,调整螺距曲线后震动消失。

网友:
上主流K8,好用省心安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 奇异。。

再说俺 90元 人民币的450套机 都能正常飞行。

90?,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给个链接

90 元的 450  ,几乎 全是 品质差 的 塑料零件 哟。。。

能 飞起来 就 已经是 奇迹 了 哦。。。(品质好点的塑料件 还差不多)

2013-08-27 订单号:407485716227532  吴开吉8898  旺旺在线 分享 转卖 删除 标记
450直升机 450空机 450v2 特价绝对超低89元 工厂直出有视屏 [交易快照]
  89.00

卖家 现在 没卖 咯。

网友D:
卖了3GX上黄金K8  168 妥妥的。
K8设置超级简单,基本一遍过,飞起来很稳。

网友:
另外我2台X3,从来没做过什么桨动静平衡,装好机后都是调一次陀螺手感后,爽飞!

网友:
不能纯粹说是3GX的问题,震动如果太大,VBAR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E:
楼主先看看这个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希望有帮助
机械方面的调整得慢慢来,过一段时间有经验了就好了,需要一个过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先看看这个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8966&extra=page%3D1
希 ...

研究研究 謝謝喔

网友:
大桨平衡应该不是太严格吧, 俺的浆扫地上了,两边不一样,一个桨凹陷一块儿,照样飞,当然只是飞航线。

网友:
用k8不会出这问题

网友:
你就尽量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了3GX上黄金K8  168 妥妥的。
K8设置超级简单,基本一遍过,飞起来很稳。

同感,3GX也想出手。

网友:
好挫敗呀

网友:
低油門下機身猛烈震盪
这个是DFC的顽疾!
我见过好几架都是这样,过了这个震荡点就好了!
问题是有的机子这时候就振翻了!
你是否是3GX? 这陀螺对供电要求高,电压不稳就复位,震动大时,舵机大力修正,电流很大的,这时候供电不足的UBEC很容易电压下降!造成3GX复位,不炸机很难!
仔细检查主轴横轴,一大震动,这个轴我振弯过,别不相信,这是事实!大震动过后,虽说没炸最好检查一下!

楼主:
震彎好幾支主軸了
現在換了k bar
一切正常了 爽飛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彎好幾支主軸了
現在換了k bar
一切正常了 爽飛中

震彎主軸和換三軸有關系???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3gx4.0抖舵严重,降到3.1后稳定飞行,还有就是450L原厂横轴、浆夹虚位过大,震动明显,可以考虑手工打磨2个0.15MM的垫片,添加后虚位问题解决,现在正常服役57个小时

网友:
或换个MB陀螺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