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中特威电调 突然就没有动力输出了 请老鸟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4-06-27):
电调放了大概一个月 昨天拿出来用 就不好用了  通电后电机没有反应 舵机都好用就是电机没有反应  以前都好好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请老鸟们帮帮忙

网友:
电调坏了

网友A:
返厂吧,他们售后很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他们售后很不错的说!

我之前收的二手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
路过  同问  帮顶  拿分  闪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收的二手的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先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忘了多少了,

网友:
之前是好的吗?若之前好的,看看bec有没有,有的话,闻闻有没有糊味,没有的话摸摸烫不烫,建议返厂,拿个邮费,对方修好就给你寄回来

网友B:
按经验来看,应该电调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经验来看,应该电调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就OK了

这个我都试过了不好用

网友:
摇控设置都好的吗?实在不行连油门微调也拉到低,

楼主:
先谢谢各位吧  这个电调我要放弃了由于自己瞎鼓捣把一个什么黑色的方管给烧冒烟了  各位传授的知识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