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折腾,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设计的450

楼主(2014-06-27):
首先上个设计模拟图(CAD画的),尾管盒用PRO的即可。

下面是按设计图纸加工的:

已经试飞100电左右了,飞行稳定,结构坚固(侧板厚度2mm)、希望大家给点建议,TKS!

网友:
强,结构简单明了,赞!电机上至,散热更好。

网友A:
2.0的侧板。。。。  会不会很重??

网友B:
换舵机臂比较愁人啊

网友C:
说实话,侧板镂空太少,不好看

网友:
侧板是玻璃纤的?

网友D:
切的不准,美感不足。

网友:
实飞怎样?

网友:
这个舵臂换起来更麻烦了。。

网友:
挺好  实用主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侧板镂空太少,不好看

是有点,受条件限制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舵机臂比较愁人啊

恩,是的,关于这个问题后续会改进的,把那个口加宽就好换了

网友E:
起飞重量多少,舵机布局有特点,不过升降舵机距离陀螺那么近,会不会对某些3轴陀螺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的侧板。。。。  会不会很重??

两片重7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的不准,美感不足。

能给个建议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飞重量多少,舵机布局有特点,不过升降舵机距离陀螺那么近,会不会对某些3轴陀螺造成干扰??

这是按我自己喜欢的造型设计的,试飞100电了,没有干扰

网友F:
真牛,除了外观不怎么好看

网友:
电机往后放,电池往上放,重心才能更集中 舵机可以往下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牛,除了外观不怎么好看

侧板的颜色是自己用油性笔涂的,所以难看

网友:
就是换前面2舵机或舵机臂很困难吧......总体我觉得很漂亮
CAD图纸可以传我一份不,我想在这基础上改一下

网友:
CAD水平相当好

网友:
能自己做飞机,就是爽!飞起来的赶脚都不一样!

网友:
希望有更新的创新

网友:
十字盘升降舵球头扣不够长。大螺距会掉出来。
尾舵安装做建议增加。加强筋。尾舵受力很大

网友:
旋翼头不是你做的吧。。。不是就没什么意思。。。

网友G:
除了上半身布局结构有特色外,其他无亮点。舵机的布局不利于检修(对比450l和x3),而且这样摆放也等同pro,对控制系统无任何优化改善,如果0度螺距十字盘调平,在最高和最低位置时十字盘必定不平,只有通过遥控器和陀螺来调,但这样会影响线性,因为这样摆放已经先天影响了线性。以后可以往这方面发展,你这样仅仅是为了腾出位置把电机上置而已。自己做飞机不要追求外观,实用为主。从业余角度看,做出一架异于其他的飞机,是很成功的,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也丰富了设计理念,得到宝贵的经验。建议就是,450级别是练习机,炸鸡较多,要求1、电池内置炸鸡不受损伤(向你这样)。2、炸鸡多那么检修多,要求能***维修更换配件。3、能做到皮传直驱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建议不?感谢

雕刻机呀,这手工是没法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呀,这手工是没法好看的

没那个条件,呵呵,凑合着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上半身布局结构有特色外,其他无亮点。舵机的布局不利于检修(对比450l和x3),而且这样摆放也等同pro ...

谢谢这位朋友宝贵的意见跟建议

网友:
厲害的畫圖及組裝能力

网友:
能自己DIY!

网友:
挺好 ,支持一下

网友:
3D功底不错,CNC噢

网友:
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惜了画的这么好的图

网友:
换舵机有点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