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稳模式定高正常,一切换到悬停反航就出问,震动摇晃,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27):
apm自稳模式定高正常,一切换到悬停反航就出问,震动摇晃,怎么解决?

楼主:
是GPS的问题吗?

网友A:
检查各个传感器的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个传感器的数据是否正常

嗯嗯,打算换个gps试试

网友:
应该是GPS的问题。

网友B:
如果不是震动问题就是地磁问题。

网友C:
GPS鍥哄畾鐨勭墷鍥哄悧锛燂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鍥哄畾鐨勭墷鍥哄悧锛燂紵

这位兄弟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震动问题就是地磁问题。

怎么修正?

网友D:
建议你 还是做好指南针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 还是做好指南针校准吧

apm没有指南针,较准加速度计和罗盘

网友:
指南针=罗盘

网友:
我也有这问题 在怀疑是不是返航的p值问题。 调节下航点速度试试先。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E:
看下GPS的线松了没,我的炸了一次就跟你的问题一样,后来发现是GPS上面的插头松了,重新插了一下就好,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GPS的线松了没,我的炸了一次就跟你的问题一样,后来发现是GPS上面的插头松了,重新插了一下就好,可以 ...

解决了,gps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gps线接触不良

呵呵,恭喜成功解决问题,APM这个玩意全靠自己摸索,我有一次mini OSD老是自己关闭,到处都没解决办法,结果发现是自己一个设置有问题,APM全靠自己摸索呀

网友(2014-07-27):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同问。我定高很稳,无风时,一定不懂,切悬停,晃动很厉害。换了gps也不行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但是如果是GPS接线出错应该会提示Bad GPS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