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Spektrum DX9,DX6,DX18 无线教练功能的设置

楼主(2014-06-27):
想用控上的教练功能?该买那种线?插在哪里?

如果你还在问这些问题,而你手中有一台Spektrum的DX9或者新版的DX6或者DX18,

鄙视你,你彻底 out 了!

恭喜你,不需要任何线,两台Spektrum的控之间可以用无线的方式实现教练功能。

不需要任何线,只需要主机(教练用的控)是上述的一种型号,而学生的控可以是任何DSMx或者DSM2兼容的控。不仅仅教练可以无线进行,Spektrum的Airware软件还提供了一些很有用的教练功能,下面具体介绍。

(老金原创。http://blog.sina.com.cn/rcheli108)
准备工作
要用无线教练功能的话,飞机必须与主机(教练控,下同)对频。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按照正常的方法和飞机对频后,在主机上对飞机做好所有设置,包括行程,中点,正反向,大小舵,exp等,并对飞机进行试飞,确保一切正常。
在学生控上,按主机的设置进行参数设定。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主机里备份该模型的参数到SD卡上,然后在学生控里将SD上的该模型参数导入。不要问怎么弄,自己研究。

设置无线教练功能
在主机上,进入系统菜单,滚动到 Trainer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90[1][3].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90[1]_thumb[3].jpg

进入教练功能后会看到三个选项,先不着急,选最后一项,Trainer Alert,设置与教练功能有关的告警。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5[1][1].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5[1]_thumb.jpg
建议设置成如下形式。注意语音选择可以用滚轮一个一个滚到需要的语音,但很慢又容易错过,最简单的是直接按 Clear 键即可。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6[1][1].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6[1]_thumb.jpg
退回上一步,好了,现在选中间那个,Wireless Trainer 无线教练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78[1][6].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78[1]_thumb[6].jpg
如果之前从来没用过无线教练功能,这个功能默认是关闭的。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79[1][5].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79[1]_thumb[4].jpg
按滚轮,进入无线教练功能菜单。选择 Programmable Master。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0[1][1].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0[1]_thumb.jpg
在这个例子里,我只想把副翼和升降的操纵交给学生。用滚轮选择。黑块在上面的表示该通道由学生控操纵;在下面的,保留给教练。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2[1][1].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2[1]_thumb.jpg
Switch 选择用哪个开关来启动、关闭、重置教练功能。这里选A开关。
接下来很关键,确保下面 Master Over-ride (教练干预)功能是打开的 (Active)。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3[1][1].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3[1]_thumb.jpg
好了,很快就要设置好无线教练功能了。现在将滚轮移到 BIND 上,按下,开始等待学生控对码。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4[1][1].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4[1]_thumb.jpg
在学生控端,关控,然后按住对码开关的同时开控 - 这个步骤和平时控与飞机对码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这里学生控与教练控对码。当对码成功后,主机自动回到系统菜单。至此,教练功能就设置好了!
使用无线教练功能
Spektrum 的无线教练功能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首选,确认主机能够正常操纵飞机。接下来,将A开关打到前面(靠近自己的方向)。控会通过语音告知控制转到学生,但马上又会显示下面的警告,同时会有语音警告,告诉你,学生控没有连接上。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7[4].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7_thumb[1].jpg
打开学生控,上面的警告消失。
确认一下教练功能是否正常工作,这需要用到教练控上的通道监控。
[url=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9[13].jpg]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WindowsLiveWriter-429641856/supfiles23315681/IMG_5889_thumb[7].jpg
这里教练控上的通道监视显示的是教练控实际起作用的各通道状态。以上面为例,当教练功能启动时(A开关拨到前面),你会看到当学生移动副翼和升降 (AIL,ELE)时,柱状显示会相应改变,表示这两个通道是由学生控制,而如果学生动学生控上的油门也好方向也好,通道监视里面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 上面我们只设定了副翼和方向的控制权可以度让给学生,其他通道都不归学生控制。接下来,把A打到后面,你会发现即使副翼和方向学生也控制不了了,这是正常的,因为A打到后面表示控制权收回到教练控上。
经过上述确认,现在,把开关A打到背后(收回所有控制),教练将飞机飞到空中。当飞机处于稳定飞行状态时,教练将操纵杆回中(油门除外),提醒学生也将操作杆回中,A开关打到前面,教练就可以和学生共同操纵飞机了:教练负责油门和方向,学生负责副翼和升降。
享受飞行吧!
(老金原创。http://blog.sina.com.cn/rcheli108)

使用无线教练功能需要注意的几点
教练干预
好了,学生刚入门,转弯太急,飞机失速马上要炸了,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 Spektrum 的教练功能太方便了:
* 你可以马上把A打到后面,收回所有控制,进行救机。控会用语音确认控制权的转移。
* 或者,更方便的是,

网友:
更方便的是啥?

网友:
收二手(不要是无数破处货)FUTABA T8J XG8 T8FG DX7S  DX8  诚心卖的加QQ:4024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