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d2云台出现抖动,俯仰卡顿,失去平衡问题,这是什么一情况?飞行器是八轴,悟空飞控

楼主(2014-06-27):
视频密码123456
5d2云台出现抖动,俯仰卡顿,失去平衡问题,这是什么一情况?飞行器是八轴,悟空飞控

网友A:
楼主您好,请加我QQ详谈, 2880330566

网友:
呵呵,楼主的没我的抖,但这应该是云台的毛病,跟飞控什么的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加我QQ详谈, 2880330566

已加 请接收

网友:
楼主请再加一下,还没有看到邀请。

网友:
我的大疆精灵2加3D云台也有上下抖动出现,有时还好,不知何故

网友:
我的也是5D2的台子,云台先与电路连接,然后在接通供电,台子会狂抖,不断电不停。
解决办法先接通电源,然后在将云台通电,正常,不知道是常态还是个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