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升级到最新APP版本1.0.41,黑屏无回传画面

楼主(2014-06-27):
想试试地面站就升级到了最新软件后,手机上的回传画面一直都是黑屏,请DJI解决版本
APP 1.0.41
相机 1.2.5g
Naza-M 3.04

手机 iPhone 4S 6.1.2

网友:
可能手机也要升级,app 估计对ios版本有要求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换一部手机看看飞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换一部手机看看飞机是否正常?

飞机可以正常飞行,唯独没有回传画面

网友A:
相机能控制拍照和摄像吗?相机的内存卡里是否能够存储新拍的图片?

网友:
貌似大疆没把卡屏花瓶BUG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能控制拍照和摄像吗?相机的内存卡里是否能够存储新拍的图片?

报告下最新进展,黑屏时按下快门可以正常拍摄照片,而且拍下的照片也是正常的,拍摄成功后回传画面就正常了,断电重新启动后回传显示的上一张拍摄的黑白照片,也需要再拍一张才能正常显示回传画面。也就是说每次开机后都要拍一张照片才能正常显示回传画面。

网友:
我今天用连拍功能就卡画面里了,后来重新上电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下最新进展,黑屏时按下快门可以正常拍摄照片,而且拍下的照片也是正常的,拍摄成功后回传画面就正常 ...

楼主您这种情况,建议发回返修检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这种情况,建议发回返修检修一下

亲,我这个灰机在升级之前都是用的好好的,明显是软件客户端的问题, 不用动不动就返厂吧 ,一返厂又半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