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转直机很难吗?

楼主(2014-06-27):
一直飞固定翼涵道机,今天在朋友的鼓动下想转直机,但听他说的又云山雾罩的,好象中间差别还是很大的,一时又没了信心,有过经历的朋友给点体会呀,先谢谢了。

网友A:
相当有难度,先模拟器搞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有难度,先模拟器搞起吧

相对来说  是直转固容易呢还是固转直容易呢?

网友:
当然直转固容易啦,直机也能航线,固定翼可不能悬停哦~~~(吊机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来说  是直转固容易呢还是固转直容易呢?

看固定翼玩到什么程度了。总体来说直机入门难,需要的练习时间长

网友:
直升机有4通的比固定翼简单太多了,比如直升机悬停,固定翼吊机,吊机可难多了,买911-2入门不二的选择,简单过头了。

网友:
直转固容易,我练直机用了一年时间,练掉3块电板、三个电机,,中间炸机无数。才练好悬停。固直的区别是,直机对场地的要求小(有3-4米大小的场地就能起飞),固定翼没有“倒档”只能一直往前,而直机可以后退和侧飞。

网友:
不难,功夫不负有心人。要看自己有没有心去练

网友:
我是一直玩直的,前短时间买了地平线的固定翼,感觉上手很快,飞是没问题,但3d太烂了,不会,只能不炸鸡的乱飞飞

网友:
固定翼吊机 比直飞的悬停要难多了

网友:
我是现在从直机往固机转,可惜,起飞五次,每次以炸机收场.......
降落太难...

网友:
我感觉固转直简单多了,我飞过固的,喜欢对着自己降落,上了直机,对头悬停都不用练,甚至是对头最稳,两个朋友没飞过的,对头练了好久,炸了好多次才会。而自己练对头,一次也没炸过。

网友:
而且,固的调试也不好调,重心,舵量,拉力线,一个没调好,都是要炸。

网友:
直机本身就难,固转直机就更难。但只要下功夫练是能成的

网友:
转吧,你会发现你换了一种飞心情。。。。

我是直升机450转固定翼EPP。。。

网友:
这啥说呢?我两样都飞过,我觉得是各有各的难度,如果说入门,感觉直机比固定翼要简单一些,买个玩具的双桨机,很容易就可以飞悬停,而固定翼就是买个玩具小EPP,一开始要正常降落就有点不那么容易。可单桨直机就难飞多了,直机的飞行花样太多,特别是那个倒飞悬停真难练!而我感觉固定翼入门后难度跨度没直机大,就是吊机,也不像想像那样难。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我想每个人练机的经历不同,感受也是不同的。

网友:
感觉完全不同的套路,还是直转固容易,固转直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来说  是直转固容易呢还是固转直容易呢?

会飞直机的肯定会固定翼,会固定翼的不一定会直机,你说呢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侠耐心的解答.心中基本上有数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呵呵

网友:
模拟器飞固定翼简单,飞直机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