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能用桨保护器吗?

楼主(2014-06-27):
朗宇A2208KV1260,3S 8045 F330机架。这个
电机
在固定翼上用都可以用桨保护器,四轴用可以吗?很少见四轴用桨保护器的

网友A:
宁愿损失百只桨,不愿损失一只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愿损失百只桨,不愿损失一只鸡
容易射桨?

网友:
固定翼:浆飞了可以滑翔
多轴:浆飞了,就一板砖

网友B:
哈哈别想不开哦!!!

网友C:
不光是容易射,主要是多轴的姿态是靠浆的转速来调整和稳定的,用了浆保护器后电机的实时转速无法及时传递给浆了,飞控表示凌乱了。

网友D:
不能的,4个桨要完全一致,桨保护器比较没那么准

网友E:
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