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轴使用A2地面站飞航线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4-06-27):
使用2.4G蓝牙电台地面站,A2飞控,走航线过程中,在每个航点掉转方向时,动作不柔和,很急,不知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到你自己画了直角拐弯的航线,灰机当然按照你设定的直角拐弯喽。要不,你明天画个圆弧试试?记得说明介绍中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自己画了直角拐弯的航线,灰机当然按照你设定的直角拐弯喽。要不,你明天画个圆弧试试?记得说明介绍 ...

+1,90度急转的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自己画了直角拐弯的航线,灰机当然按照你设定的直角拐弯喽。要不,你明天画个圆弧试试?记得说明介绍 ...

恩,确实是,但是就算90度,我们觉得动作量是不是有点大,感觉过于猛了。。。。这个跟设定航线的速度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0度急转的航线……

我们确实想让它90度转,但没想让它转的这么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确实想让它90度转,但没想让它转的这么急

试试画个小圆角,或把感度调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画个小圆角,或把感度调低一些。

好的,我们试一下,多谢!

楼主:
我们也不懂,也在学

网友C:
大神,涨姿势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涨姿势了!顶!

╭(╯3╰)╮

网友:
农药机负载 5L?? 还是10L啊

网友:
说我不能少于五个汉字,那我就多发点吧,说些什么好呢,够五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