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横轴和脚架问题,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2014-06-27):
这两个的用处是什么

楼主:
都没人知道?

网友A:
脚架看起来像是穿天线管的
横轴应该不像是刹车盘螺丝穿过来,是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看起来像是穿天线管的
横轴应该不像是刹车盘螺丝穿过来,是溃点?

你的答复自己都不能确定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答复自己都不能确定呵呵

我没对我自己的答复产生过疑问
施主多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对我自己的答复产生过疑问
施主多虑了

何为溃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为溃点?

当施主所驾之机不幸与地面或障碍阿弥陀佛的时候
横轴会从设计的溃点弯曲,舍身成佛以保护其它的部件,施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施主所驾之机不幸与地面或障碍阿弥陀佛的时候
横轴会从设计的溃点弯曲,舍身成佛以保护其它的部件,施 ...

那为什么主轴尾轴没有你说的溃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主轴尾轴没有你说的溃点?

因为它们佛缘不够,施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它们佛缘不够,施主

怎么扯到佛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扯到佛学了。。。。。

溃点一说不成立,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主轴尾轴没有溃点,接着请教论坛高人

网友B:
上面解释合理。呵呵。你不信算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佛缘亦是缘之一,众生皆有缘,草木皆有缘
若尾轴肯舍身成佛,便要切断和尾推滑块的缘,但它们尘缘未了, ...

主轴没尾推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解释合理。呵呵。你不信算了呗。

我相信,只是下雨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电机轴啥也没有,为什么没有溃点

网友A:
佛缘亦是缘之一,众生皆有缘,草木皆有缘
若尾轴肯舍身成佛,便要切断和尾推滑块的缘,但它们尘缘未了,尾轴倘要舍弃尾推强行成佛,势必不会维持自身正直
那便不是成佛,即堕入魔道
,施主所驾爱机会由于魔性于空中阿弥陀佛
,更会由于尾轴成魔,尾推滑块亦无法进入轮回,终生于阴界徘徊
主轴和斜盘的缘分也颇深,施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轴啥也没有,为什么没有溃点

作为施主您,是喜欢正直不屈的电机轴呢?还是喜欢压力一大就成佛弃施主而去的电机轴呢?

网友:
因为主轴和尾推滑块的缘分不够,施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施主您,是喜欢正直不屈的电机轴呢?还是喜欢压力一大就成佛弃施主而去的电机轴呢?

方丈,你射过吗?

楼主:
方丈既然说脚架上孔是穿天线的,那方丈你把天线穿里面了没有?上图看看(纯属玩笑,生气不玩)

网友C:
脚架是天线管,以前的调频控天线比较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丈,你射过吗?

吾乃田间一野夫,虽一心向佛,奈何佛缘不够未曾谋佛祖真容
施主若哪日有幸,勿忘此日吾和施主之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吾乃田间一野夫,虽一心向佛,奈何佛缘不够未曾谋佛祖真容
施主若哪日有幸,勿忘此日吾和施主之缘

施主若哪日有幸,勿忘此日吾和施主之缘。。。。。。。。。。说的好像一夜情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是天线管,以前的调频控天线比较长的

好吧我承认你们2个将军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主若哪日有幸,勿忘此日吾和施主之缘。。。。。。。。。。说的好像一夜情一样

重点在“施主若哪日有幸”
施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在“施主若哪日有幸”
施主

你想约我一夜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约我一夜情?

是您和佛祖,施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承认你们2个将军正确

天线套管(其实就是一根塑料空心管, 把天线穿入套管内,并把套管塞入脚架前后孔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答复自己都不能确定呵呵

就这态度,以后你再提问会有人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和你抢,你一心向佛应该早登极乐

其实吾早有心,奈何佛缘尚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吾早有心,奈何佛缘尚浅

不可啊~~~~~~~~~

网友D:
脚架上的孔是窜天线管的,因过去的接收机是M频的,天线有600-700mm长,需要窜进细管内才能展开。
横轴中间
扁槽是利用刹车盘螺丝固定横轴的,使横轴即会两边串也不会转动。这有两个好处:1安装桨夹拧螺丝时横轴不会转,2万一发生因断螺丝射桨时另一边的桨夹不会丢失。
注:刹车盘螺丝不会紧压在横轴上,与横轴有一定的间隙,挡住横轴不窜出来就行了。

网友A:
楼上正牌大师的解释比我这个不靠谱的野人强多了

网友:
路过进来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牌大师的解释比我这个不靠谱的野人强多了

当然也要谢谢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脚架上的孔是窜天线管的,因过去的接收机是M频的,天线有600-700mm长,需要窜进细管内才能展开。
横轴中间 ...

谢谢大师

网友E:
1給pcm接收機的管架用2煞車盤螺絲固定,可防止射槳兩邊都射出。

网友:
吾等尘缘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溃点一说不成立,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主轴尾轴没有溃点,接着请教论坛高人

潰點說成立,橫軸跟旋轉軸成90度,受力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給pcm接收機的管架用2煞車盤螺絲固定,可防止射槳兩邊都射出。

離心力造成射槳,煞車盤螺絲鎖不住(因橡皮墊圈緩衝間隙)橫軸上固定槽,
靠煞車帽螺絲固定置中,讓裝置橫軸兩邊重量較平衡,減少旋轉時造成振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