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 2.8老是要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4-06-27):
apm2.8的板子,原来用天地飞6A的控,使用正常。现在想换一个遥控,JR的控,发现四轴老是不能解锁,MP提示遥控需要校准,但是校准后无变化,还是不停提示遥控需要校准、、、、

过程中APM一直没有电调信号输出,电调提示音2秒间隔哔--哔--意思是无油门信号。感觉有一个疑惑是不是JR遥控的第2通道(横滚)输出
值不对啊,最大值只有1500左右,最小值小于900了,其他几个通道值基本都正常、、、疑惑中,求解
(控是美国手)

是不是需要调舵机行程什么的??

网友A:
在2通行程是否左右100%,不是就调正,不是就不知了,你用的是固定翼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2通行程是否左右100%,不是就调正,不是就不知了,你用的是固定翼模式吗?

左右都是100%,我试过如果将左边调成50%,2通输出是1100~1500左右;如果左边调成0%,那不管副翼摇杆怎么打2通输出就在1500不动了、、、
右边100%不能更改的啊、、坑爹
我用的固定翼模式。

网友B:
罗盘接对没  和我的2.6插的位置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右都是100%,我试过如果将左边调成50%,2通输出是1100~1500左右;如果左边调成0%,那不管副翼摇杆怎么 ...

往中立点那页看看,100%不能调大吗?右边不能调,控可能出问题了,重置摇控所有设定试试,或在接收2通接个舵机试看正常否

网友:
JR不清楚 不过控很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接对没  和我的2.6插的位置不一样啊

外置罗盘,和GPS线捆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中立点那页看看,100%不能调大吗?右边不能调,控可能出问题了,重置摇控所有设定试试,或在接收2通接个舵 ...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固定翼模式下遥控的襟翼开关(FLAP SW)我没拨对、拨到中和高两档第二通道的输出值就正常了
我用舵机监视器发现的,发现二通和六通联动的、、襟翼开关打最低时二通的中立点就会左移很多、
还有个小纳闷是监视器画面里二通名称是“RAIL”而不是“AILE”、

网友:
把混控关掉,名字没关系 能改便把它改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