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云台 精灵版跟标准版,有啥区别??

楼主(2014-06-27):
3D云台  精灵版跟标准版,有啥区别??为什么只有标准版有GCU。那这样都买标准版,再把GCU卖了还能便宜不少呢。

求科普

网友A:
楼主你好!H3-3D标准版本 带GCU模块无抗干扰板;H3-3D定制版 不配带GCU模块有抗干扰版。定制版为PHANTOM 2使用。

楼主:
一目了然,看来之前买的无干扰板的要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H3-3D标准版本 带GCU模块无抗干扰板;H3-3D定制版 不配带GCU模块有抗干扰版。定制版为PHANTOM 2 ...

请问,标准版能否与精灵连接上,然后舍去GCU

网友B:
标准版无抗干扰板,连接线等;同样精灵版没有gcu,以及更多的连接线材。抗干扰单品,GCU,线材,单品均难单独购买到,所以最好按需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版无抗干扰板,连接线等;同样精灵版没有gcu,以及更多的连接线材。抗干扰单品,GCU,线材,单品均难单 ...

扛干扰板报价120,GCU报价1000,如果通用那岂不,不平衡了

网友:
不平衡也没办法,精灵2还是买套装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扛干扰板报价120,GCU报价1000,如果通用那岂不,不平衡了

差价这么大啊,怪不得,精灵2套机的 云台就值15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价这么大啊,怪不得,精灵2套机的 云台就值1500啊

只是猜测,还没得到官方意思

网友(2015-02-0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H3-3D标准版本 带GCU模块无抗干扰板;H3-3D定制版 不配带GCU模块有抗干扰版。定制版为PHANTOM 2 ...

再问,
如果V2飞控。用精灵版可以吗?

标准版带GCU的没有抗干扰板,稳定吗?抗干扰板主要是抗哪里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