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飞过 腾飞的北极星 用的什么配置 好飞吧

楼主(2014-06-27):
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
没飞过,学习下。

网友A:
北极星 ?那个水上飞机吗? XXD30A XXD2217  2200KV 5寸浆 三个9G舵机 杂牌2200 3S暴力飞9分钟,随便飞13分钟 我们这边有湖,起飞简单降落难。据说最好用2216原本那个版本是2810和2208,手上只有2217了。挺好飞的一个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极星 ?那个水上飞机吗? XXD30A XXD2217  2200KV 5寸浆 三个9G舵机 杂牌2200 3S暴力飞9分钟,随便飞13分 ...

你买的是哪一款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是哪一款飞机

自己做的KT板机,15元炸鸡成本
   图纸网上一搜一大把,,小的那个图纸建议上2214或者2208 大的那个老老实实上2217或者2216吧。

网友:
2212 2450或 2216 2450KV 6*4桨 40A (现在有带倒车电调)1300 一18003S 爆力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