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技术问题,电机,电机型号,桨和电池的关系

楼主(2014-06-27):
最近想做一个6轴,起飞1.5kg到2.5kg之间,想速度越快越好(超过70公里每小时),应该使用什么电机,多大桨和什么电池呢?
我看电机kv值越低拉里越大,kv值越高拉里越小但是不是飞行速度更快,另外桨是怎么计算呢?桨大后应该会影响实际的kv值也就是直接影响了拉力和速度,这些应该怎么去平衡呢

目前想用的配置,x2216(kv1250),1047桨,3s电池(11v),好盈飞腾30A(貌似小点,x2216全负荷要11v的情况下,能干到27A了),f550支架,apm控+数传+6mGPS

网友A:
用函道动力,3分钟落地

网友B:
想暴力飞用高点kv的电机,kv700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函道动力,3分钟落地

网友:
四轴本就不是为暴力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暴力飞用高点kv的电机,kv700以上吧

不是想飞高,我是想飞快,2212都是kv1000了啊,但是拉里太小了,我看至少要用2216了,每个最大拉力是1.3kg(3s,11V), 1.3*6/2=3.9,保留一点富裕,应该3.9貌似是可以,最大电流27A,30A的电调应该够用,这是目前我看起来最合适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想飞高,我是想飞快,2212都是kv1000了啊,但是拉里太小了,我看至少要用2216了,每个最大拉力是1.3k ...

飞快不就是暴力飞吗,要用转速快的电机,也就是高kv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快不就是暴力飞吗,要用转速快的电机,也就是高kv值的

也是,找个kv值5000的,哈哈!!

网友C:
六轴是不是坏了一个还能继续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轴是不是坏了一个还能继续飞啊

据说是,关键是你飞控要足够聪明

网友D:
多轴不注重速度啊,用4S电陪700KV电机 1147或者1047桨,应该会跑的快暴力点,但是滞空时间就是个笑话了。

网友:
好吧好吧,太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轴是不是坏了一个还能继续飞啊

DJI  V2可以支持断桨保护,也就是坏了一个还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不注重速度啊,用4S电陪700KV电机 1147或者1047桨,应该会跑的快暴力点,但是滞空时间就是个笑话了。

我要跟着个东西跑,所以必须保证速度,没速度就彻底成摆设了,所以可能要很仔细的考虑这个平衡
看了一下v2216的电流很小,拉力稍微小了点,但是可以接受,不知道是否更适合干这事,谁用过,说说哈

网友E:
既然要速度,为什么不用电直或者油直?或者X8结构四轴,轴多了速度会偏慢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要速度,为什么不用电直或者油直?或者X8结构四轴,轴多了速度会偏慢一点的!

上面挂了一个相机,还是想他稳定一些,四轴担心不如6轴稳定!主要还是想脱控用,电直和油直,操作难度有点大!

网友:
要追求速度直接固定翼或者油动直机多好,用毛多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