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V2飞控是否可以支持华科尔D10控制器、D-SUB的接收器以及华科尔的2D云台

楼主(2014-06-27):
请教!大疆V2飞控是否可以支持华科尔D10控制器、D-SUB的接收器以及华科尔的2D云台,因本人有华科尔QR350PRO一套,因炸机,所以把好的配件提取,重新配制一套

请各们魔友多多指教!!

网友:
接收机当然可以,其他的就不清楚兼容性了。

网友:
楼主你好!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技术 QQ2355887014

网友:
D10 好像不行。无法进行失控保护设置。。。

网友:
可以设置失控保护,我就是用的精灵一代,用的华科尔D10遥控器,功能都可以设置

网友:
可以使用!需要设置遥控器!

网友A:
楼主的350pro是什么问题炸的机,我也是这机子,前段时间也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350pro是什么问题炸的机,我也是这机子,前段时间也炸过

炸机能有3次吧,其中一次是桨叶锁掉了,另一次是电池刚报警就失控,还有一次是GPS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机能有3次吧,其中一次是桨叶锁掉了,另一次是电池刚报警就失控,还有一次是GPS失控!

我也是桨叶锁住的,直接落下来

楼主:
华科尔的低电报警,基本上没有任何作用,当报警的一刹间,十秒内就得落地,否则很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