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舵机座都改了 不如改成X5的舵机座结构 好调也好看

网友(2014-06-27):
还不够骚,再前卫一点

网友:
建议舵机做成泰世X3那样的 可以少买一个舵机架子

网友:
改下看能不能用x3的尾管 那样飞着硬朗 纯新手意见~!

网友A:
既然舵机座都改了 不如改成X5的舵机座结构 好调也好看

网友:
螺距和副翼舵机必须拆导轨才能把螺丝刀伸进去,这样布置不方便,空间拥挤

尾舵机参考下X3的布置,轻量化又方便安装和调整

马达座和主轴座(下)可以合并,加强强度,否则单靠两边侧板没有加强件,机身偏软

网友:
把最上面的主轴座转180度装起来就变成X5了

网友:
拆卸舵机不方便

网友:
底板不要酱紫掏空 没强度的 掏成凹槽的那种

网友:
感觉强度稍差。斜盘舵机座布局再改改。 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可以,后面十字盘拉杆没有那么长,这样放影响升降舵。

网友:
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不行,舵机臂的位置和十字盘没法很好匹配,你把模型全建完估计就能看出来了。我试过,最好的布置只能像450pro、X3那样,就算450L都不是完美的布置。

网友:
底板没必要全部用铝件,炸鸡时会变形,不如用碳板+3根横梁的方式。舵机座感觉还是pro的那种强度好些,针对宽度不够的问题,可以加个垫块,增大宽度.舵机座你那种不便于换舵机臂,可以考虑改成450L的方式

网友:
拆舵机还是很麻烦,没有本质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舵机座都改了 不如改成X5的舵机座结构 好调也好看

做不成X5的样子,因为450的舵机相对于450机身偏大,那样布置舵机臂无法用到合适的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