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3S的电池能飞多大的涵道?

楼主(2014-06-27):
如题

网友A:
64 70 都可以

网友B:
还要看你用多大容量的电池,一般最大也就64 以下涵道.

网友C:
64跟70

网友D:
3S电池比较适合的涵道是50mm和64mm,70的比较勉强了。

网友E:
70动力就不行了。。。

网友F:
64.70再大推重比不够,小马拉大车

网友G:
估计楼主是牵就手上的那几块3s电池,别牵就它;太耽误事,3s电池,玩像真机,选择余地少

网友H:
目前飞的是64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