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大疑问?(原因已查明)

楼主(2014-06-27):
一直用B6充3S2200电池,B6在进入平衡前及以后电压最高都是12.6.今天进了个206B,充电过程中发觉最后达12.83,但充完后确成了12.62.是什么原因,难道充电过程中电池真的达到了12.83V,请教大神。下面上图

注:今天原因已找到,原来是开始时我手头上的4MM香蕉头没到货,充电时直接用鳄鱼夹夹住动力线进行充电的,可能接触不好造成线阻过高,才出现这样的现象。今天焊上香蕉头连接以后,最高只是12.63左右,加并充版测试时,充的过程中最高达到12.70左右。

楼主:
进入平衡后,

楼主:
上图是看4A充,再看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是看4A充,再看下图

充完以后

楼主:
说明一下,开4A充电,在16分30秒时已经进入平衡,电流降为2.7A,电压却升到12.83(恐怖),此时充入1070MA的电量(图一),在22分04秒时,电流将为0.69A,电压为12.61,此时充入电量1157MA(图二),最后充完时,充入电量1179MA,电压为12.62(图三).电池拿下来测的是4.18   4.20  4.17,没有过冲,为何中间有个12.83的高电压?为何充的电多了,而最后的电压却减低了呢

网友:
12.83有点高

楼主:
兄弟能解析一下,为何中途会达到12.83,而冲完后却成了12.62.想不明白

网友:
充电时电池电压都会比实际偏高,随着电流降低电压慢慢回到实际电压,很正常,就跟放电一样过会自己就回升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能解析一下,为何中途会达到12.83,而冲完后却成了12.62.想不明白

充电时的电压肯定比不充时的电压要高一点,因为电池有内阻,况且,充电电压肯定高于电池的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的电压肯定比不充时的电压要高一点,因为电池有内阻,况且,充电电压肯定高于电池的额定电压。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