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4-06-27):
不同品牌和电流数的电调能否在同一架多旋翼上使用呢?电机都一样。比如两个好赢30A和两个DJI 15A一起用。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不怕炸机,那都不是事!

楼主:
wangyu1204发表于2014-06-27 21:43:44
如果不怕炸机,那都不是事!
这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怕炸机,那都不是事!

這回應夠帥氣....

网友:
不能混用,因为参数不同,按原理推断应该能飞,估计没有人敢试

网友:
各种参数如果能设定一致估计问题不大,嘿嘿

楼主:
好吧……不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