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和naza-lite

楼主(2014-06-27):
大家好 新手问个问题:我现在的控是天地飞7.飞控是naza-m-lite 三段开关设置在k2上,没有gps,三段开关控制飞行模式,但是我的飞行模式只有姿态和失控保护扳动开关的三个档位时的图片如图所示,飞机不能解锁,电机不转,飞控电源模块一直闪黄灯,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小弟跪谢!!!!

三段开关在最上

三段开关在最上

三段开关在中间和最下

三段开关在中间和最下

网友A:
你的调参软件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油门行程校正了吗?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网友:
那怎么解决?

网友B:
你要重新设置你的遥控器!让控制模式永远都必须要在姿态,失控模式或手动模式的任何一个模式里!像你第二幅图模式所处的位置在最后,这个时候显示的就是无法解锁。所以在调遥控的时候不能让指针指在最前或最后!如果你不上GPS我建议你就不要用三段开关了!手动模式很变态,估计你拔了秒秒钟炸鸡,失控模式你又没GPS,所以也没用。你现在只用得到姿态模式一种!

网友:
实在不会加QQ454107527

网友:
油门的行程量不对
就是舵角设置、里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参软件和我的不一样

大疆官网下的 好像是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重新设置你的遥控器!让控制模式永远都必须要在姿态,失控模式或手动模式的任何一个模式里!像你第二幅 ...

那我是不是用一个两段开关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重新设置你的遥控器!让控制模式永远都必须要在姿态,失控模式或手动模式的任何一个模式里!像你第二幅 ...

请问三段开关设失控模式是不是切换到失控,飞机就自动飞会来降落,和关控是一样吗?

网友:
正反设置  油门   逆

网友:
重新校准飞控  不行的话高级校准

网友:
感觉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三段开关设失控模式是不是切换到失控,飞机就自动飞会来降落,和关控是一样吗?

对,就是一个东西!不过要有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