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运转的时候,除了转速不能切换其他的都能切换吗?

楼主(2014-06-27):
CJM250运转的时候,除了转速不能切换其他的都能切换吗? 。丝杠反正转的哪个也能切换吗?不会损坏机床吧?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在机床运转过程中,不允许换挡,不然齿轮会打碎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啊?以前没玩过机床?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除去自动走刀的方向以外好像其它的都不能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除去自动走刀的方向以外好像其它的都不能动

自动走刀方向也不要动。。特别是高速。小床是没有离合器的。大床是通过牙嵌离合器给走刀换向。光杆转向是不变的。 床头那个换向是车反丝用的,小床一般不需换向,一般自动走刀后。走刀手柄脱开。摇回来也不废力。自动走刀的好处是走刀均匀。光洁度好、小床摇回来几圈的事。

网友:
床头箱的是 高转速 都 不可以 动  走刀箱转速低可以换挡没事

网友:
自动走刀手柄和车螺纹的手柄是应该在转动的时候压下和抬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