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目视极限距离——七娘山脚下侦察爬山路线

楼主(2014-06-27):
听说七娘山开放了,翼龙兴冲冲来到山下准备爬山,可是面对这么大一座山,超出了我的心里预期。那么,就让翼龙先来侦察一下路线吧
全程都是目视操纵,没有FPV,飞机也没有飞控,完全手动飞行。
估计是我的华科尔控不给力,距离稍微远了居然有断续失控的现象,好在只是断断续续的出现,最后还是平安回来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yNTY0NzY0==.html

网友:
没飞控GPS的情况下,不要冒险啦。

网友:
视力真好~~~~~~~~~~

网友:
这么快,这么高,能探路吗?

网友A:
植被覆盖率真好,侦查一清二楚。楼主目视飞这么远能看清么?摄像机是gopro吧?固定翼是否一般都没有果冻?

网友:
如果不安装飞控的话建议换掉遥控,华的控我飞FPV真是再也不敢下次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植被覆盖率真好,侦查一清二楚。楼主目视飞这么远能看清么?摄像机是gopro吧?固定翼是否一般都没有果冻?
...

固定翼需要做将平衡,平衡做好了振动小就没有果冻

网友C:
会不会是路边的树挡信号了?楼主这个失控频率也太高了吧?我的华科尔控也是会出现间歇失控,不知道是不是同样地原因

网友:
戴眼镜的郁闷中

网友:
翼龙真是不错的航拍机,很实用,机翼宽度200多MM,升力很不错的

网友:
看到那个大妈淡定的扫地。。。。

网友:
失控时是什么现象?设了失控保护?上飞机图学习下。

网友:
都不飞远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被覆盖率真好,侦查一清二楚。楼主目视飞这么远能看清么?摄像机是gopro吧?固定翼是否一般都没有果冻?
...

飞这么远,完全看不到飞机的姿态,飞机就是一小黑点!
我是凭感觉判断飞机的姿态,这个飞机调整得非常稳定,带一半油门,松开操纵杆,飞机就是水平直线飞行。
如果我要转弯,就轻微地触碰副翼操纵杆,转一个比较大的弯,这样,就能通过小黑点的移动方向来判断出飞机的飞行姿态。
也就是说,你记得飞机上一秒钟的飞行姿态,那么,下一秒钟比上一秒不会变化太多。这样,对飞机的姿态就有一个连续的“想象”
如果飞远了还做激烈的机动飞行,那么脑海中的姿态记忆很快就丢失了。
摄像机是黑狗3
用泡沫塑料切割了一个机头盖子,狗就镶嵌在这个盖子里。
螺旋桨一定要做动平衡,否则果冻一塌糊涂。我这个桨前几天打了一下,有些小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路边的树挡信号了?楼主这个失控频率也太高了吧?我的华科尔控也是会出现间歇失控,不知道是不是同 ...

我这个还是加了2W功放的啊。
没有功放的时候,顶多2百米就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还是加了2W功放的啊。
没有功放的时候,顶多2百米就失控。

呵呵。。。。。。。。。。。。。。。看来的确是华科尔的控有问题。。。。。。。。。。。。。。。。。。。。我的白色D10用原装天线300米左右就会断断续续失控,但是最远还是可以飞出1200米

网友D(2014-09-17):
我晕,华坑真的这么坑?我还是冲着D10所谓2KM距离买的

网友:
楼主操控很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晕,华坑真的这么坑?我还是冲着D10所谓2KM距离买的

后来找到问题了,是接收机问题,换过一个接收机就好了。

网友:
技术好,视力好,想象力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找到问题了,是接收机问题,换过一个接收机就好了。

这样啊,吓我一跳,看来俺首飞前必须多次拉拉距才行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需要做将平衡,平衡做好了振动小就没有果冻

新手求教怎么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