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更高的电压,更小直径的桨,会伤电机吗?

楼主(2014-06-27):
买的电机kv值太小,桨太(不要告诉我换电机谢谢了。。)

银燕4030,kv380,6s还需要配15寸---16寸桨,打算把两个4s电池串成8s使用小一些的桨,电机抗得住吗???

楼主:
自己顶,等超级大神指导

网友A:
对,我也有类似问题,买了x2820  800kv,结果后来算了算没有太多需要4s电池的飞机,想安6s,配9或10寸桨怎么样

网友:
8s很悬,7s或许还顶得住,尽管我给2814上过5s都没事

网友:
我理解是:每款电机都有其设计的电压和功率,稍微的超压超载应该问题不大,但这样电机的效率应该就不是理想的状态了。严重超载的话,估计更甚。

网友B:
对于无刷电机电压不是关键,功率是关键,电流是关键。体积大小决定可以承受的功率大小——涉及散热,导线粗细决定最大电流。电压是因为电流而受限制。不同的使用参数要影响效率。
调速器要注意电压和电流,都不能超过规定。
在上述安全范围之内,可以调整电池片数和螺旋桨,测拉力——够不够;测电流——超没超;算效率——低不低,摸电机——烫不烫。
一般情况下,电流不要超过电池的10C,5C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我也有类似问题,买了x2820  800kv,结果后来算了算没有太多需要4s电池的飞机,想安6s,配9或10寸桨怎 ...

首先要搞清楚X2820能不能承受6S电压,有些电机设计结构扛不住这么高电压的。如果能的话,建议还是不要用超过8寸的桨,9寸以上负载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无刷电机电压不是关键,功率是关键,电流是关键。体积大小决定可以承受的功率大小——涉及散热,导线粗 ...

我是怕转速超限,转速和桨形确定了功率就定了,功率和电压定了电流就定了,这个只要控制住电流不超就可以了,就怕因为结构问题对转速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X2820能不能承受6S电压,有些电机设计结构扛不住这么高电压的。如果能的话,建议还是不要用 ...

对啊,没见有用的所以不太了解,承压是由哪部分结构定的请问..?

网友D:
试试重新绕电机线圈,可以改变kv值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自己探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怕转速超限,转速和桨形确定了功率就定了,功率和电压定了电流就定了,这个只要控制住电流不超就可以 ...

关系搞颠倒了——
第一步:电调能不能承受这个电压?要不然一上电就给你好看!
第二步:用小桨,上电油门从小开始,逐步增加,最好测电流,不要超过厂方规定,测拉力够不够,工作几秒钟,停下来,摸摸电机温度,如果手摸上去马上弹回来,温度差不多80度以上,电机要出问题的。
第三步:拉力太大——减小螺旋桨,反之亦反!在拉力符合要求的情况下,电机连续工作几分钟,电机温度不能太高。
一般情况下转速不是问题,不会因为超速而损坏电机。电压和电流才是要注意的。

网友:
某种电机的参数

就要注意红色参数:
KV : 680 rpm/V
外径 : Ф40MM
高度 : 24mm
轴径 : Ф4 mm
出轴长: 12 mm
重量 : 79 g
空载电流 : 0.8A (10V)
最大持续电流 : 18 A
最大功率 : 250 W

网友:
小电机不要上高电压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电调支持。电机抗不住的话,温度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系搞颠倒了——
第一步:电调能不能承受这个电压?要不然一上电就给你好看!
第二步:用小桨,上电 ...

谢谢,说到本质论!!!!好像的确电调比电机脆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