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定V+地面站地图偏移的问题

楼主(2014-06-28):
无需那么麻烦的每次去设置VPN.把苹果手机越狱,在Cydia里面找到find my iphone china corrector,安装,然后在系统设置里面找到软件选项,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A:
那没越狱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越狱的怎么办?

没越狱就只能用VPN了,代理服务器,麻烦着呢。你用国内的网络在VISION APP上载入过地图,再使用VPN,就没有作用了。

网友B:
安卓的呢

网友:
楼主扣扣多少?有问题请教,我的扣扣是770475843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的呢

没用过安卓的那个版本,因为他总是自动退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卓的呢

android应该不会偏移。这是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ndroid应该不会偏移。这是ios的问题

我小米2的定位都隔了一条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小米2的定位都隔了一条街

小米3偏移1公里

网友:
ipad air 越狱安装find my iphone china corrector 成功,等待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小米2的定位都隔了一条街

前面回复错误了是google 地图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插件 有问题的 会导致起飞点 和地图原点不重合 ,我发过帖子 大疆技术解释不建议用这个插件,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件 有问题的 会导致起飞点 和地图原点不重合 ,我发过帖子 大疆技术解释不建议用这个插件,会出问题 ...

,还没有试验过。不知道使用VPN是不是就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