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控居然找不到发射锂电

楼主(2014-06-28):
偌大的淘宝居然没有电池厂家做,镍氢又极度不给力,,
本身控就支持 6.6v 7.4v的锂电,就是没有厂家肯做,,,,,,哎

要是还没厂家做我自己买18500电芯自己焊接一个铁锂的去

楼主:
电池仓内部尺寸是 55*50*18(mm) 有一个jst插头

网友A:
? 相当于4个五号电池大小?
可以试试 dx8的专用锂电

网友:
买块2s不久好了

网友B:
有电池盒吗?可以用14500(5号)的单节磷酸铁锂电池买,要两个加两个占位桶,6.4伏。

网友C:
你买橘子控了? 手感怎么样? 内部摇杆带轴承的吗

网友:
买电芯自己焊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要自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相当于4个五号电池大小?
可以试试 dx8的专用锂电

dx8的太大了,,,

已经买了2节18500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橘子控了? 手感怎么样? 内部摇杆带轴承的吗

貌似没有轴承,不过手感也很顺滑了,400多值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池盒吗?可以用14500(5号)的单节磷酸铁锂电池买,要两个加两个占位桶,6.4伏。

我已经买了18500了

网友D:
18650能放进AA电的电池仓?

网友:
没有轴承对不起啊,华科尔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能放进AA电的电池仓?

18500  不是186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18500  不是18650

AA电的尺寸应该对应的是14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AA电的尺寸应该对应的是14500。

横着放啊,里面尺寸 55 50 18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横着放啊,里面尺寸 55 50 18

哦,四只氢电是4.8V 2000mah 9.6wh左右,两只18500是7.4V 1600mah 11.84wh左右,高一点。但2.4G一般都是3.3V的LDO稳压,区别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四只氢电是4.8V 2000mah 9.6wh左右,两只18500是7.4V 1600mah 11.84wh左右,高一点。但2.4G一般都是3 ...

6.6v
我没用lipo
而且里面程序可以选择电池类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6.6v
我没用lipo
而且里面程序可以选择电池类型

18500铁锂一般是3.2V 1100mah,两节才7.04Wh,比镍氢的能量还小,只有重量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500铁锂一般是3.2V 1100mah,两节才7.04Wh,比镍氢的能量还小,只有重量优势了。。。

镍氢的最大缺点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电,而铁锂你能清楚的知道

橘子控的功率,铁锂用2周也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镍氢的最大缺点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电,而铁锂你能清楚的知道

橘子控的功率,铁锂用2周也足够 ...

这个怎么说法?控不是都有电压显示和低压报警吗?凡是4节AA电的发射我都是用低自放的镍氢电,三洋的eneloop和国产enelong都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说法?控不是都有电压显示和低压报警吗?凡是4节AA电的发射我都是用低自放的镍氢电,三洋的enelo ...

你看镍氢的放电曲线就知道了,相同的镍氢很不好找,经常4节3节还有电,一节就不行了,爱老婆爱老公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镍氢的放电曲线就知道了,相同的镍氢很不好找,经常4节3节还有电,一节就不行了,爱老婆爱老公也一样 ...

估计你买到假货了,我手里30多节循环使用,表现良好。。。

网友:
贴一下三洋eneloop的放电曲线,在1.2V的平台上可以释放出80%以上的能量,和比锂电比一点不差的,镍氢注意不要过放到1V以下就行,过放后内阻会劣化。

网友(2014-11-06):
您好 我刚入手一个橘子的遥控 问一个很小白的问题 橘子控怎么连接模拟器……我被卡在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