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电机的疑问,高手,前辈进来看看,谢谢

楼主(2014-06-28):
按照说明书的安装,标有ccw帽的电机和标有cw帽的电机各归其位,但是问题出现,标有ccw的电机只能放黑帽自紧桨叶,并不是原厂那样!
还有就是,是不是ccw对应银白色,cw对应黑色?
按照电机帽的指示变成了,cw对应银白色,ccw对应黑色!
我现在是看电机冒上的指示装,还是看桨叶颜色装不管原来指示

网友A:
那个智商有点小捉急啊,管他银色黑色,前提本质要保证电机转向全部保持原样,浆自然也会不变。
你的情况,多数是弄错了机头,1,2,3,4号电机都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智商有点小捉急啊,管他银色黑色,前提本质要保证电机转向全部保持原样,浆自然也会不变。
你的情况, ...

前辈,您看看,机头和机尾对着我,电机位置没有变化啊,是不是,您把图反过来看看,ccw,cw,位置只要是机头和机尾正对你,不是侧面,就一样,是吧?您可以比一下,哈哈,您是专家,我的问题就是银色自紧浆是不是一定要在左下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看看,机头和机尾对着我,电机位置没有变化啊,是不是,您把图反过来看看,ccw,cw,位置只要是 ...

首先分清楚1,2,3,4号电机先,电机转向保持不变,桨当然也必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分清楚1,2,3,4号电机先,电机转向保持不变,桨当然也必须。

ccw应该是白色啊,白色是12号,不要管电机上的标签,标签有时候会贴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w应该是白色啊,白色是12号,不要管电机上的标签,标签有时候会贴错

13号,哈哈,谢谢

网友:
说明书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w应该是白色啊,白色是12号,不要管电机上的标签,标签有时候会贴错

他原来标注的ccw装不上白色自紧浆,是不是说明他标注错了?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13号,哈哈,谢谢

APM里面是12号,不知道别的怎么叫,反正就是右上左下

网友C:
说明书没错,说明书是电机旋转方向,桨帽是螺纹旋转方向,这二者刚好反过来,所以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没错,说明书是电机旋转方向,桨帽是螺纹旋转方向,这二者刚好反过来,所以误导了

您好,您分析的对,就说不能按照帽上的指示装电机,精灵机身上画的是电机旋转方向是吧?要是装就要反着帽上的指示装,电机旋转就对了?

网友:
楼主没有错,是说明书错了,这个是为精灵1准备的,我严格按说明书焊接后还飞过桨呢,不过商家很好,送了我一对原装桨两对配套桨。
我解决的方法是用另一个精灵2比着转向才正确。

网友D:
这个是新版的说明图片

[上传图片好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新版的说明图片

[上传图片好麻烦啊]

你有完整的说明书吗?新版完整的说明书,接线的方法,谢谢,等您回信,谢谢

网友D:
这个就是说明书啊,电机上有标示CW[逆时针]和CCW的,注意转向和NAZA说明书上的一致就可以了,自紧桨的转向要和电机转向相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您分析的对,就说不能按照帽上的指示装电机,精灵机身上画的是电机旋转方向是吧?要是装就要反着帽 ...

是的, 桨帽上标的是CCW, 你就要装到TM说明书标的CW电机上, 反过来, CW桨帽装CCW电机

CW 顺时针
CCW逆时针

确切说,不要管说明书:
顺时针上紧的桨帽标CW, 装 1号 3号 逆时针旋转电机
逆时针上紧的桨帽标CCW 装 2号 4号 顺时针旋转电机

这下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说明书啊,电机上有标示CW[逆时针]和CCW的,注意转向和NAZA说明书上的一致就可以了,自紧桨的转向 ...

您好,我想要最新版说明书的右边的接线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桨帽上标的是CCW, 你就要装到TM说明书标的CW电机上, 反过来, CW桨帽装CCW电机

CW 顺时 ...

看得出来您是前辈,请问他们和电调的接线方法可以给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得出来您是前辈,请问他们和电调的接线方法可以给我一下吗?谢谢

电调接线说明书的是正确的,再次强调说明书上标的cw,ccw是电机转向,我的精灵封起来了没法看了,上法和说明书一至,为了确认我是先焊一个确认转向,然后所有线的焊接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接线说明书的是正确的,再次强调说明书上标的cw,ccw是电机转向,我的精灵封起来了没法看了,上法和 ...

您意思是这个接线没有错?上面表的cw   ccw是指电机转动方向,13按照ccw接法下面的那种,24按照cw接法上面的那种,是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原来标注的ccw装不上白色自紧浆,是不是说明他标注错了?前辈

标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已经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还是愿意帮助人的人多!谢谢

网友:
说明书都能错,可想而知有多山寨!在无数前辈的否定下我更换了TM的2214,上机后测试电机竟然会骤停,噪音也非常大,震动也大。果断退货!从此再也不信TM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