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应用于APM飞控时设置失控保护教程

楼主(2014-06-28):
APM飞控是一款基于ATMEGA2560八位单片机为主控MCU的自动驾驶控制仪,了解单片机的人知道,单片机是一种周期运行运算部件,每执行一个小程序后,单片机需要运行完整个程序并重头开始运行后才会再次执行这个程序(中断除外)。比如读取一个GPS信息的小程序,在单片机第一个运行周期内读取了一次GPS信息后,它需要在第二个运行周期的时候才会再次读取GPS信息。因此尽可能的缩短单片机的运行周期有助于飞控的稳定性,APM也是如此,APM自身带失控保护功能,但这个功能也是建立在程序运行的基础上的,如果开启,整个运行周期中就会多了一个失控保护检测程序,毫无疑问会增加APM的运行周期,因此,建议大家在遥控有失控保护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使用遥控的失控保护功能。本文讲解如何用乐迪AT10控设置失控保护控制APM
       控制目标:在遥控接收机失去发射机的信号后,接收机输出一组通道数据控制APM切换到返航模式(需GPS和罗盘的支持),这组数据要求如下,124通道为中立点状态,3通道即油门通道为50%左右,由于返航模式是属于自动模式的一种,包含了定高子程序,APM对定高的油门要求是40%-60%,因此,失控后的油门输出需在40-60%之间,本文暂定50%,然后最后的关键是要使五通道(固定翼为八通道)的PWM输出值刚好能使APM切换到预设的返航模式。
       开始具体设置,首先將连好接收机的APM连上电脑,打开MP中初始设置菜单下的Flight modes菜单,查看当前的飞行模式设置,确认其中已经有一个返航模式,例如下图的设置,第一飞行模式已经设置为返航模式,我们的设置目标就是使遥控接收机失去信号后,五通道的失控输出值刚好能使飞控转换到这个模式上。
接下来打开乐迪AT10遥控电源,长按一下mode键进入基础菜单,导航键移动到失控保护菜单上按push进入,进入后呈现的是如下的默认界面
我们先设置油门的失控保护输出,用导航键将箭头光标移动到油门上,然后转动push使左侧F/S高亮显示开启失控保护,接着就是输入失控保护值,如何输入呢?以下文字看清楚了:把油门摇杆拨到中间,按一下push键,系统会自动把当前读取到的油门值显示在界面上了,由此完成油门保护输出的设置
接着设置第五通道的失控保护输出,将光标移动到五通道感度上,转一下push,使F/S高亮显示,确认五通道开启失控保护。然后就是设置失控后的输出值了,拨动之前已经预设好的飞行模式六段开关到返航模式上,注意观察MP中的模式切换状态,确认已经转换到RTL返航模式上以后,按压遥控上的Push键,系统同样会把当前的五通道值置入失控保护值当中,本文中APM上第一飞行模式设置为返航,因此五通道的输出是在-56%左右,见下图:
最后就是设置124这几个通道的失控输出了,这几个就简单了,光标移动到对应通道上门,转push一下使F/S高亮开启,默认0%即可,最后完成设置的显示如下
接下来就是验证失控后的输出了,拨动飞行模式开关到其它飞行模式上,然后直接关掉遥控的电源,查看MP中的飞行模式是否已经跳转的RTL返航模式上了,如果是,设置完成!
特别提醒注意一下,整个失控保护设置时,接收机需处于通电状态,否则失控设置无效。
最后祝大家玩机愉快

网友:
很少看到中文控

网友:
干的漂亮,少年,这下我的AT10玩APM有救了。

网友(2014-12-30):
乐迪售后你太欺负人了,大家来评评理。AT10买了2个多月用了没20次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和厂家联系一直没答复,后面发了帖子吐槽,厂家才联系我返厂(一发一收一回传)。12月10号我发的顺丰,12月11号厂家收到,过了5天厂家用国通快递发回,又过了6天,国通快递联系我说我的快递丢失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烦躁 。。。立马联系了厂家。
这下好了,厂家一直到现在还没给我满意的答复。说要和快递走程序赔偿,好,那我就和厂家说说走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就是,你们厂家把我货丢了,我没收到货,我就应该找你们厂家赔偿,快递那方面不是我的事,那是你们和快递之间的问题,你们厂家需要做的就是先赔偿我丢失的东西。后面你们在自己找快递赔偿。快递赔多赔少也不是我的事。你们厂家只要赔我套AT10+接收+回传就可以了。请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理?

一直到现在 电话我打了无数,售后QQ天天谈,昨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打了电话给市场部经理和她谈了下所谓的程序问题(经理是个女的,态度还不错,这个不否认)。我要求立即赔偿我套AT10,经理说现在厂家没有AT10,我想了下,要求赔偿一套AT9一发一收一回传,在多补个接收当差价,毕竟AT9比AT10市场价少了块200元,我多要个85元的接收补差价不过分吧?经理说他们研究下给我答复。

今天售后QQ留言说明天给我发套AT9一发一收一回传,我就说AT9一发2收一回传,这个事就解决了。他们不同意,说只能一套AT9。我当然不同意了,那我就要求赔偿我丢失的AT10一发一收一回传,他们说我返厂的AT10

不是新的,不能赔偿。。。售后你这不是**吗?吧我东西丢了,要不帮我找回来 要不就赔我套一样的,说到哪里都是这个理。

打个比方,售后你把10W的车借朋友开 ,给偷了,你朋友说你车不是新的,要赔只能赔你个7W的车,,你愿意?那你有本事吧我旧车找来啊?

我现在的要求就是,要不赔偿我同样的AT10一发一收一回传,要不就赔偿我AT9标配+回传(差价快200元用接收补偿)。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本来承诺售后不发帖的 现在看来不发不行了,,请大家帮忙评评理。我实在是没脾气了。

下面上图,有图有真相。

这个是问题控打包 12月10号去发的顺丰,11号厂家收到货。12月18号厂家给我发回。

网友:
好东西!控还便宜!支持国产

网友(2015-02-03):
这个还不错,做得非常详细,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