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有一个有点松动

楼主(2014-06-28):
四个电机,一个牌子型号的,四轴,发现右前一个电机有点小松动,手夹着电机和轴往下按可以下沉一毫米左右,手松开又弹回来,其余三个没有这种现象,向前飞视屏会有果冻(3H—2D云台),如果很慢倒还可以(miniosd显示速度不超过1.0),向后退基本稳定。求大神帮我看下这样会不会有后遗症,有没有可以撑段时间的解决办法,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路过  同问  帮顶  拿分  闪人

网友A:
把电机轴几米螺丝拧松,轴固定,将转子往下走1mm,再把几米螺丝上胶拧紧

网友:
拆开看看再说吧

网友B:
直接用锤子垂,我几次摔了,抽往下跑了5mm,我就把他垂上来了

网友C:
飞行时不会上下串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时不会上下串动的。

前进会抖动,还有破风声,后退没有,直接换了一个了,不可遇见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锤子垂,我几次摔了,抽往下跑了5mm,我就把他垂上来了

太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轴几米螺丝拧松,轴固定,将转子往下走1mm,再把几米螺丝上胶拧紧

谢谢你!我先换了个新的用上,旧的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3楼正确可以试下。

网友(2015-04-29):
这个可以回去试试,听着三楼说得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