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自稳模式 cc3d

楼主(2014-06-28):
这个半自稳模式 cc3d 是什么模式,感觉和速率模式没差别,wiki中也没有看到
另外自动调参不知道好用么

网友A:
Horizon模式杆打到底会切换成rate模式,然后回中会切换成自稳模式,适合FPV,感觉你说的也可能是WeakLeveling模式,这个模式下自稳的修正速度会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rizon模式杆打到底会切换成rate模式,然后回中会切换成自稳模式,适合FPV,感觉你说的也可能是WeakLeveli ...

就是这个 ,我还以为是 WeakLeveling模式  用来翻的,不知道你自动调参 试过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我还以为是 WeakLeveling模式  用来翻的,不知道你自动调参 试过没有

用quanton试过一次,修正次数太多,调出来的参数不对,导致震动很大,下次准备先把定高调好再自动调参。

网友:
cc3d用啥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quanton试过一次,修正次数太多,调出来的参数不对,导致震动很大,下次准备先把定高调好再自动调参。
...

才接触的新手 Horizon 模式是怎么调的? 是否方便写个教程?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才接触的新手 Horizon 模式是怎么调的? 是否方便写个教程? 呵呵

Horizon模式直接在飞行模式里面设置一个就可以,注意要刷新的taulabs固件。自动调参要先启用那个模块,然后分配一下自动调参的飞行模式,带上电脑调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orizon模式直接在飞行模式里面设置一个就可以,注意要刷新的taulabs固件。自动调参要先启用那个模块,然 ...

能否加个qq?

网友A:
不好意思,qq很少用,有问题我都会回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qq很少用,有问题我都会回帖的

刷了tau labs之后 定高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qq很少用,有问题我都会回帖的

ps: 我是直接拿cc3d板刷的 不带气压计 那就无法实现定高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s: 我是直接拿cc3d板刷的 不带气压计 那就无法实现定高了吧?

没有气压计不能定高的,不管是什么固件,不过可以修改taulabs的代码重新编译来支持通过flexiport连接I2C气压计的,大致流程是在pios_board.c里面加入气压计(比如ms5611)的I2C地址、速率等参数的定义,然后修改void PIOS_Board_Init(void)这个函数,里面加入初始化气压计的代码,调用int32_t PIOS_MS5611_Init(const struct pios_ms5611_cfg *cfg, int32_t i2c_device)来初始化并注册气压计到飞控的自稳代码里面,然后气压计就会被定期读取并保持高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气压计不能定高的,不管是什么固件,不过可以修改taulabs的代码重新编译来支持通过flexiport连接I2C ...

自动调参启用后 如何进行参数保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启用后 如何进行参数保存?

在GCS启用自动调参后,先把当前参数记录下来,然后重启板子连好数传出去飞,先用正常模式起飞,然后切换到自动调参模式,飞机会震荡飞行大概1分钟,期间会大幅上升高度,尽量用少的舵量让飞机不飞走,然后落地,不要切换模式,不要断电,然后在GCS的AutoTune页面就可以看到调好的参数,如果和默认差别不大的话就可以直接点保存了。要是差别很大就可能是没调好,要重新调,调参的时候电池要有充足的电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GCS启用自动调参后,先把当前参数记录下来,然后重启板子连好数传出去飞,先用正常模式起飞,然后切换 ...

如果不用数传可以么? 就是调好直接连us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数传可以么? 就是调好直接连usb

可以的,就是保证不要断电,也不要切换飞行模式之类的,然后直接接入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是保证不要断电,也不要切换飞行模式之类的,然后直接接入USB。

非常感谢,另飞行模式能否详解下?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最近正想弄小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气压计不能定高的,不管是什么固件,不过可以修改taulabs的代码重新编译来支持通过flexiport连接I2C ...

看起来很厉害,有成功实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设置向导设置完成,遥控器也校准好了。。就是不装浆试的时候,2号电机不同时启动,另外,我方向打到最 ...

电机怠速设置对了吗,还要做水平校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是保证不要断电,也不要切换飞行模式之类的,然后直接接入USB。

大侠 我想问问 cc3d 有像naza那种手动模式吗 不要增稳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侠 我想问问 cc3d 有像naza那种手动模式吗 不要增稳的那种

没用过naza,感觉应该是Rate模式,你在飞行模式里面把stablize123里面任意一个的roll和pitch设置成Rate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naza,感觉应该是Rate模式,你在飞行模式里面把stablize123里面任意一个的roll和pitch设置成Rate就 ...

就像直升机的三轴陀螺一样只是锁定角度 比如前倾20度松杆后就保持前倾20度不变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像直升机的三轴陀螺一样只是锁定角度 比如前倾20度松杆后就保持前倾20度不变飞机

那确定是rate了

网友B:
请教下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是什么作用?

做传感器温度补偿的,先把飞控放进冰箱,拿出来后立刻做那个校准,等飞控回到室温后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加热就可以完成那个校准了,不过可以不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传感器温度补偿的,先把飞控放进冰箱,拿出来后立刻做那个校准,等飞控回到室温后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加热 ...

- - 这个校准的目的何在? 另外cc3d的减震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 这个校准的目的何在? 另外cc3d的减震是怎么处理的?

传感器有温漂的,比如MPU6000的灵敏度会有0.02%/℃的变化,所以要先测量不同温度下传感器的读数来校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做这个校准的时候一动也不能动的原因。我做减震只是垫了一层鼠标垫,CC3D的卡尔曼滤波器效果非常好,一层两鼠标垫就有很好的减震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有温漂的,比如MPU6000的灵敏度会有0.02%/℃的变化,所以要先测量不同温度下传感器的读数来校准的 ...

谢谢 还有个问题 就是默认的PID是在哪里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还有个问题 就是默认的PID是在哪里看的?

在configuration里面,点左边的那个stablization,然后就是默认PID设置,如果要和自动调参对比,要点advanced那个标签页,看那里面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configuration里面,点左边的那个stablization,然后就是默认PID设置,如果要和自动调参对比,要点adva ...

还有个关于自动调参的问题 看了自调的视频 发觉视频里先在autotune打上勾 然后断开飞控连接 重新连接后在飞行模式里 选择autotune模式 不按照这个流程走也没关系吧?
还有自调打开后 一切到自调模式就飞到20 30米高 这样是正常的么?  自调完毕 在autotune界面是在autotune setup这里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关于自动调参的问题 看了自调的视频 发觉视频里先在autotune打上勾 然后断开飞控连接 重新连接后在 ...

启用autotune模块需要重启板子才能生效的,wiki上的步骤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办法,所以不按照那上面来也是可以的,只要保证启用后重启。我的也会飞很高的,所以应该是正常的,最后结果是在你说的那里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用autotune模块需要重启板子才能生效的,wiki上的步骤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办法,所以不按照那上面来也是可 ...

发觉你太厉害了 我都从纯新手入门了 还有个问题 OSD怎么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觉你太厉害了  我都从纯新手入门了 还有个问题 OSD怎么连接?

折腾的比较多,可以直接用minimosd的,刷一个比较新的固件(2013-12-12之后的版本),然后在mainport或者flexiport里面选择mavlinktx,就可以直接连接了。
你也可以用minoposd这个固件,支持CC3D的uavtalk协议的,但是需要改minimosd的硬件:
https://code.google.com/p/minoposd/wiki/Intro?tm=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折腾的比较多,可以直接用minimosd的,刷一个比较新的固件(2013-12-12之后的版本),然后在mainport或者 ...

tb上出的给mwc用的 预留4个检测焊盘的mavlink osd能用么?这样是不是省略了改造? 还是说要支持minoposd必须改硬件? 如果单纯的刷机不进行改造 只是不支持那些功能么?

网友:
那个改造在wiki里面说是测量电池电压和电流用的,因为CC3D没有ADC接口,不改造的话就没法显示电量了
https://code.google.com/p/minoposd/wiki/FlightBatt
不过建议用taulabs的固件,可以nema gps和osd共用mainport,这样可能将来的新固件可以通过flexiport外接i2c adc来测量电池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b上出的给mwc用的 预留4个检测焊盘的mavlink osd能用么?这样是不是省略了改造? 还是说要支持minoposd ...

我用的雷家的minioosd,quanton输出mavlink,测试工作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雷家的minioosd,quanton输出mavlink,测试工作正常。

也就是说 改造的目的是在可以检测更多信息对吧 如果我只是单纯的要看那个水平线... 只要刷了固件就行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 改造的目的是在可以检测更多信息对吧 如果我只是单纯的要看那个水平线... 只要刷了固件就行了吧 ...

应该是的,虽然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虽然我没试过

再咨询下关于翻滚的问题…手动和半自稳模式都试过 没成功…直接往一边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翻滚,而且也没在taulabs的wiki里面找到,不过我在op的wiki里面翻出来了:

http://wiki.openpil ...

TL的半自稳模式 感觉和手动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翻滚,而且也没在taulabs的wiki里面找到,不过我在op的wiki里面翻出来了:

http://wiki.openpil ...

又要麻烦你了 我现在用的260穿越机 电池后置 重心就靠后 tl默认参数起飞 自稳模式下不论高度多少都往后漂移 同后置刷了cc3d固件自稳就能稳定住 不过比起tl就是有些抖 类似p值稍大的感觉 想问下tl固件是这样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论OP还是TL都可以先校准遥控器摇杆,然后起飞,通过遥控器的微调让飞机自稳,不到处飘,然后在GCS ...

谢 关于翻滚的问题 去TL论坛搜索了下 确实是full stick rate那里进行设置的 不过deg的上限是425 要修改上限需要修改 gyrorange的数值 但找了半天没找到gyrorange的参数设置

网友:
mark,最近也刚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 关于翻滚的问题 去TL论坛搜索了下 确实是full stick rate那里进行设置的 不过deg的上限是425 要修改上 ...

你在uavobject browser里面找找看,类似gyro range的设置项目,默认好像是500,你可以改成1000或者2000试试。我的quanton可以直接在接口设置那里改这个数值的。
改这个的目的是增大陀螺仪的量程,以保证在3D时不至于陀螺仪超出量程导致无法提供正确IMU数据。

网友:
CC3D有潜力,入手开始研究。

网友B(2014-07-29):
引用 网友A:
你在uavobject browser里面找找看,类似gyro range的设置项目,默认好像是500,你可以改成1000或者2000试 ...

电池后置 然后微调 自稳模式还是没用 依旧往后飞...... 换了op的固件就没这个问题 但有些抖 没TL的稳 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么? 还是必须要调整PI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后置 然后微调 自稳模式还是没用 依旧往后飞...... 换了op的固件就没这个问题 但有些抖 没TL的稳 不 ...

可以试试自动调参,默认的参数在450上很稳,和自动调参的结果差不多,小四轴可以重新调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自动调参,默认的参数在450上很稳,和自动调参的结果差不多,小四轴可以重新调一下看看。

自调了好几次... 都在室外调的 一开就窜上20 30米高 调完插上电脑rate stabilization里都是红条......

网友:
防止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视频好像是可以横滚360度的,这个模式可以么

CC3D怎样刷TL的固件

网友(2014-11-02):
引用 网友A:
在GCS启用自动调参后,先把当前参数记录下来,然后重启板子连好数传出去飞,先用正常模式起飞,然后切换 ...

是不是自动调参过程中不能对机器进行任何操作?否则保存就会溢出。

我用的Taulabs的最新版:20141026-1f8fa2fe,调完参是不是需要进入Autotune->Autotune setup 点 Apply Computed Values?
Damping默认1.1   Noise sensitivity默认1%这二个参数用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