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器声音越来越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28):
以前一般开大电流时,声音才大,现在开3A充电,都是一阵一阵的声音变大!

网友A:
开空调吧,调到18度。。。。。

网友B:
风扇的电机的声音,适当的在电机上加点机油试一试,可能好的。

网友C:
刚买到A9 还在试用中 哈哈

网友D:
天越来越热了

网友E:
1、机器进灰影响风扇散热
2、风扇缺油了

网友F:
是不是天热了,哈哈。

网友G:
换台新的,一切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