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无副翼直升机基本功

楼主(2014-06-28):
450无副翼直升机基本功
?firsttime=9

楼主:
起飞后不知什么原因直升机整体向寝斜,就是飞行中大桨与地面不平衡向右斜3、4度

网友A:
450飞机起飞后基本都会向左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飞机起飞后基本都会向左偏一点

飞行中大桨感觉左高右低,与地面是斜的,不平行。

网友:
高手来回答

网友B:
很正常,因为尾旋翼轴和大桨不在一个平面上。尾旋翼的反扭力作用使机体稍微倾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因为尾旋翼轴和大桨不在一个平面上。尾旋翼的反扭力作用使机体稍微倾斜。

不知道对不对,飞机倾斜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只要直升机悬停不动,旋翼面的的倾斜修正都是为此目的。

网友:
土豪金嘛

网友:
由于尾桨为平衡大桨转矩对飞机产生个向左的推力, 主旋翼要相反一定角度产生一定的横向推力才能平衡 所以 直升机空中稳定姿态必定是主旋翼倾斜的,那么在地面起飞时大桨一般水平于地面,若未能及时调整到平衡状态就会向左偏了

网友:
飞的好 一起加油了

网友:
你试下夹上螺距规,看下4面的循环螺距一致不

网友C:
楼主空机在哪儿买的,还是金属的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空机在哪儿买的,还是金属的侧板

已停产了,现在已买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停产了,现在已买不到了。

感觉不错,炸不断,虽然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错,炸不断,虽然重一点

飞着感觉还行,不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因为尾旋翼轴和大桨不在一个平面上。尾旋翼的反扭力作用使机体稍微倾斜。

尾轴与大桨在一个平面上机体也是斜的。简单的理解就是尾桨产生向右的推力,飞机会向左移动,要达到悬停而不向左飘,只能机体向右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