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问问多大的船才能承重15公斤

楼主(2014-06-28):
速度每小时5公里即可,但要装10公斤锂电,连其他电子设备,大概15公斤。。。。那种1米的艇能承受住么。。。

网友:
超过1米的游艇都能承受!比如挑战者之类的。

网友:
15KG排水量的的船可以承重15公斤

网友:
不能光算船的长度,得算一算船内的体积,有多少立方分米,
1立方分米=1升,排水量就估算出来了。

网友:
估计要选个宽一点的船型。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你要做什么船,什么用途,是不是要搞袭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什么船,什么用途,是不是要搞袭击。

锂电池,能搞什么袭击呀,不然准备上2块20AH的铅酸,貌似更重,所以搞成磷酸铁锂。。。。

网友A:
你的船为什么要装很重的电池?速度还很慢,是用来玩的还是当运输船用?装10KG锂电或电瓶,又用不了很多电。船型是要为电池而服务的?

网友B:
我正好有个挑战者的船壳出给你吧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船为什么要装很重的电池?速度还很慢,是用来玩的还是当运输船用?装10KG锂电或电瓶,又用不了很多电。 ...

电池10公斤,逆变器2公斤,其他电子设备2公斤吧。。。。。前后各一电极,放电。。。我只要拿个网兜兜一下了,不用背在身上了。。。暗恻恻里,多好。。。这个是我的构思。。。。龌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有个挑战者的船壳出给你吧    哈哈哈哈

多少出,有图嘛。。。加我QQ,523177294

网友:
照片要明天给你照没有舱盖   有发动机浆架   浆等看你需要什么  挺新的

网友:
和这个一样小人都在

网友C:
难道是把电动车上锂电弄上去?为什么要提高如此长时间的续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10公斤,逆变器2公斤,其他电子设备2公斤吧。。。。。前后各一电极,放电。。。我只要拿个网 ...

我知道了,这是要做打鱼船啊

网友D:
我的仿真渔船,1

网友D:
我的仿真渔船,1米08,宽25CM,高22CM,吃水12CM,就是十公斤的重量才压好水线,

网友:
楼主打算运毒P吗?

网友:
电工可耻,破坏环境

网友:
1米的拖船  就行了

网友(2014-08-02):
你出票、我给你做一个、包你满意的电鱼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把电动车上锂电弄上去?为什么要提高如此长时间的续航呢。

前阵子就有一个人说增加续航,问能不能把电瓶车的电瓶放电船上用,这想法可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阵子就有一个人说增加续航,问能不能把电瓶车的电瓶放电船上用,这想法可行么?

可以试试看,如果船太小或者电池太重,那么就算不沉也动不了就没意义了。

网友:
电鱼 有魄力

网友:
最简单的检测方法,清空船舱,倒30瓶500ml装矿泉水,能装下的基本可以承重15kg。

网友:
不知有没有可行性方案了,如果有,我也想看看。

网友:
我想知道如果不用电子调速器,可以不可以?

我直接用富斯的三通道枪控,和接受器,能不能行? (我的是船)

网友:
晕,你搞的什么?这么沉啊?蓄电池吗?

网友:
遥控电鱼船?

网友:
首先你得排出15公斤的水去,也就是说:船壳至少要再加大15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