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差速小鹰,问题求教(纯新手)

楼主(2014-06-28):
别人给了一个损坏的3通小电直,遥控和接收都是好的。(只能上下且向顺时针自转,左打方向自转变缓)感觉应该是电机转速不一致的问题,我参照坛子的飘飘鹰图纸试着做了一个差速机(我做的第一个遥控机)。翼展大概400mm(带翼型),换了两个716电机直拉75mm正反浆,拉力感觉足够,推油一半时有明显的牵引力。手抛试飞重心没问题,但上电试飞时飞机出手后就右转(半径比较小)。不知道是转速不一致的问题还是尾翼的调整不对。V型尾翼的飞机怎么调整方向啊?我是新手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向各位前辈们请教了。望不吝赐教!谢谢
问题找到了,是遥控微调之前让我调偏了,拨正后飞行正常,还能吊机啊!可惜最后搞炸了!头没了调一下尾翼也能飞!哈哈

网友A:
小电直会那样一般可能是电机磨损或者齿轮打滑,当然也有可能是电路板坏了,不过一般很少,至于后面的,我也要学习学习

网友B:
可能是安装误差的问题。很正常吧。

网友:
转速不一致吧

网友C:
很久没有玩飞机了,但记得V尾控制是有混动程序的。是在遥控器的设定里面。不知上电后是否做过静态检查,观察V尾状态?中位、左右转向时V尾动作是否正确?

楼主:
不是用的旧电机,换了2个全新空心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有玩飞机了,但记得V尾控制是有混动程序的。是在遥控器的设定里面。不知上电后是否做过静态检查,观 ...

这是试验机,没有尾翼控制的,想用电磁舵现在没有。就2个前拉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安装误差的问题。很正常吧。

我量的很仔细了,中心线左右距离一致,都没有电机安装角。电机需要下拉角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直会那样一般可能是电机磨损或者齿轮打滑,当然也有可能是电路板坏了,不过一般很少,至于后面的,我也 ...

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想起来以前动过遥控的微调,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回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想起来以前动过遥控的微调,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回去再试试!

恩,先试一下微调,要不然就拿一块泡沫,机身放在上面,放水里,开低档测试一下是不是电机的速度有光,这样可以先排除机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量的很仔细了,中心线左右距离一致,都没有电机安装角。电机需要下拉角度吗?

左右电机互换位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电机互换位置,试一下。

如果换了还是这样说明接收器输出电压不一致吗?如果换了就好了说明电机转速不一致吗?是这样吗?

网友D:
40公分的小鹰还是比较难做的,有挑战性,下图供参考,祝您成功:

V尾的调整:

建议增加一点上反角:

网友:
用正反.浆和旋动遥控微调试试.

网友E:
理论上左右都可以的,不能向一边转,除了机翼尾翼的角度有偏差外,拉力线看起来也偏向了一边,还有2电机的性能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公分的小鹰还是比较难做的,有挑战性,下图供参考,祝您成功:

V尾的调整: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左右都可以的,不能向一边转,除了机翼尾翼的角度有偏差外,拉力线看起来也偏向了一边,还有2电机的 ...

尾翼的角度向内是头重了点做的调整。拉力线偏怎么测试啊?如何确定拉力居中?还有电机性的能差异事先怎么检测呢?这都是差速机组装前必须要进行测试的项目吗?请您指点一二!

网友F:
不是有陀螺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陀螺仪吗
新手对这个高深的东西完全不懂啊!带陀螺仪的板子安装在机身上有要求吗?与机身垂直还是水平?请您指点一下啊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只是听说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