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拉杆天线可否用家用风扇代替

楼主(2014-06-28):
rt

楼主:
补充 是风扇电线

网友A:
临时用一下可以,注意长度,波长的1/4。

网友B:
我擦,既然是电线,和电扇有鸟关系,就算和电扇有鸟关系,和xx的家用有球关系?????!!!!!

网友C:
莫名其妙

网友B:
看到这样的贴不回复等于让lz侮辱了我的智商。请问lz,我吃饭没有筷子,能否用遥控器代替。补充,是模型用遥控器上的拉杆天线?再补充一下,一根不够,是否要用两个遥控器???

网友D:
张家的孩子爸爸姓李,请问隔 壁老王多大岁数?

网友E:
这个标题搞得云里雾里。

网友F:
感觉不靠谱

网友G:
LZ的语文看来需要去学校回炉一下。哈哈
可以,只要算好长度就行。

网友H:
看了楼上的回复,我笑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张家的孩子爸爸姓李,请问隔 壁老王多大岁数?
你好,隔 壁老王在那一年才6岁。
可以拆开家用风扇的电机,拆开电机取出漆包线,把线弄直。
然后剪下一定长度,长度与原拉杆天线完全展开的长度一致。(注意,不是简单的取1/4或者1/8波长喔,与发射器的电路有关。)
把这条线焊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