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扩充问题!!

楼主(2014-06-28):
这种 扩充板 应该怎么设置呢?假如我充 6块 2S 500毫安的电池 是不是应该设置成 电压7.4V 充电电流 = 单个电池充电电流 0.6Ax 6=3.6A?这样是否正确? 请各位前辈 指点!

网友:
和原来充电方式一样的

网友A:
但是B6每次只能充5000的电量

网友B:
理论上正确 不过 b6这个破烂 平衡电流太小,并冲效果差的蛋疼.想让电池死得快么?那就用b6吧

网友C:
并充就相当于电压不增加容量增加,按你说的,并3个2S500,就变成2D1500了,具体几C充电自己定吧

网友:
2S1500,上面有个字母打错了

网友D:
楼说说的对,就是象楼主说的那样充电。并充板是串充以后出来的,它比想向中的充电还要好,电池并联后电池本身就在进行着平衡,其平衡效果比单个电池充电要好多。
使用并充要注意一点,那就是要并充的电池放电后的电压要一致,这样电池并联时不会产生过大的自平衡电流,自平衡电流过大会伤害电池或烧毁平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说说的对,就是象楼主说的那样充电。并充板是串充以后出来的,它比想向中的充电还要好,电池并联后电池本 ...

感谢您的回答!我是新手 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B6每次只能充5000的电量

我是充小电池的!B6太歪了 我是新手 以后再升级!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充就相当于电压不增加容量增加,按你说的,并3个2S500,就变成2D1500了,具体几C充电自己定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是新手 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断!谢谢!

用B6充电要注意B6的工作电流,用11.1V充电池时不能大于4A,22.2V充电时不能大于2A,否则B6会因过热而烧毁。

网友E:
B6充电器,充电时会产生一定的热量,能消除吗?还是正常现象。

网友:
是这么设置的,不过要看你的B6输出功率,一般情况下也带不动多少块电池……

网友C:
每次充的容量可以设置,具体看说明书吧,还有充电电流不是砍几S的,而是看容量的。设置大了也不会烧,因为有功率的限制,比如数你充3S,50W除以11.1伏就是最大电流,冲6S就是50W除以22.2。设置再大也上不去,知识会比较热

网友:
热是肯定的,就好比你电脑CPU你能把他弄凉么,我有一个废显卡,散热片和显卡一样大,柴下来,大电流的时候散热片放B6伤,会有电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B6每次只能充5000的电量

设置里头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正确 不过 b6这个破烂 平衡电流太小,并冲效果差的蛋疼.想让电池死得快么?那就用b6吧

B6对于大多数的用户基本够用了,对于老玩家的确不够。如果都象你说的那样在,B6现在每个月的销量在3~4万个全世界,那别人都是傻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但是B6每次只能充5000的电量

你在user set -program里面设置一下,容量保护可以去掉,你要充多少容量都可以,也可以把容量加大改成你自己所需要的容量保护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6充电器,充电时会产生一定的热量,能消除吗?还是正常现象。

没事,B6就是靠外壳散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B6每次只能充5000的电量

你这情况是设定了充电量,在B6上从新设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充的容量可以设置,具体看说明书吧,还有充电电流不是砍几S的,而是看容量的。设置大了也不会烧,因为 ...

B6现在都是80W的功率了啊,怎么还在用50W的。。你问一下你的模友。。

网友:
B6便宜,虽说能力有限且不准,但味口好,啥都能吃,有一个也方便。

网友:
电流还是设置小点吧,由于不同的电池内阻会不相同,充电是会有的电池电流,有的电流小,建议用2-2.5A充电,虽然事件稍微长点,但是对电池有好处

网友:
充电时发热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B6对于大多数的用户基本够用了,对于老玩家的确不够。如果都象你说的那样在,B6现在每个月的销量在3~ ...

抄袭棒子的方案 结果还没抄好,这么多年了 不见平衡电流提升,是没技术 还是不长进?反观icharger 106b 同样体积 为何能做到 如此的高度,再看看a6 另辟奇径 也有技术的创新,再不济 看看乐迪的 cb86 也算是把a6的精髓抄袭来了,b6这些年干了啥?除了他娘的 换壳换壳在换壳  换个彩屏 就高大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抄袭棒子的方案 结果还没抄好,这么多年了 不见平衡电流提升,是没技术 还是不长进?反观icharger 106b 同样 ...

别说什么技术高大上,能满足全世界用户的充电需求就行了,关键是价格要很好,每个模友都用得起,做产品,做企业终级的目标是服务于大众,其价值存在于社会之中。比如,有一部分模友,根本就是一时心血来潮玩一二天,之后很难有时间碰那些玩意儿。你要他买那么贵的充电器干什么??让他浪费钱财??
当然,我不反对做大功率的充电器,毕竟有一些专业的玩家需要充电***的充电器。你们再等一段时间,会有价格相当优惠的大功率带大电流平衡的充电器出来。300W左右,平衡电流最大2A,最大电流25A,准备的售价在180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别说什么技术高大上,能满足全世界用户的充电需求就行了,关键是价格要很好,每个模友都用得起,做产品, ...

等吧,出来又是个 换壳的  这些年 净看各种外壳的工业设计了,倒下去的阿斗 是付不起来的,人心失望了.呵呵

网友G:
出大功率又便宜我第一个买,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吧,出来又是个 换壳的  这些年 净看各种外壳的工业设计了,倒下去的阿斗 是付不起来的,人心失望了.呵呵
...

别急。一切会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别说什么技术高大上,能满足全世界用户的充电需求就行了,关键是价格要很好,每个模友都用得起,做产品, ...

国内电池电芯品质 就不用多吐槽了,好的全出口 剩下的出国内 按照你这 180元针对的用户群 他们也不可能去买什么好电芯的电池.国产 80-100元的 3s 2200 是销售主力.这类电池 平均循环 只有150个左右,但是 用b6冲 到50个循环 电池内阻差异就开始不可接受,最常见的就是 充不满 或者单块冲到4.3v 曾经三个b6都是这个鬼毛病
这样冲下去 最多二十个循环 电池就得死翘翘.

本来可以用到 150个循环退役 用了b6只剩下一半的循环,用户就损失了一半的使用寿命,量化以下  假如一个用户 采购四块电池,320-400元.折损一半 160-200元.
加上这点钱 他们买个a6或者 cb86 有何不好,如果电池买的多,再买个 106b有何不好?

或者你们就是真的在做那些不打算长久玩航模的人的生意.便宜低质量 蒙骗新用户呗,反正他们对锂电充放的知识也不懂.

走量就走量 不要太标榜自己,b6啥质量啥水平 买就是了 不要吹.这样就显得不真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说什么技术高大上,能满足全世界用户的充电需求就行了,关键是价格要很好,每个模友都用得起,做产品, ...

t6755 还是个b6 换个液晶屏 换个壳?      b6duo 就是是两个b6 ,B6MOC100 是 四个b6

离开了 b6就没法活了?

反正怎么搞都是搞外观,固件还是那个固件.反正就是奔着外观忽悠新用户去的.

有意义么?还能不能来点有技术含量的了,呵呵

别怪我说话难听,不是你们不想搞,是你们根本就搞不出 ,没有这个技术力量搞出好的充电器程序来,b6本身程序 就是从韩国抄袭而来的,结果还没抄好,抄的四不像 性能不伦不类的

搞外观最容易,随便招一个工业设计.随时换壳.一年出几十种产品都可以,有意义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国内电池电芯品质 就不用多吐槽了,好的全出口 剩下的出国内 按照你这 180元针对的用户群 他们也不可能去 ...

大多数的用户没有你要求的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的用户没有你要求的那么高。。

      能用150个循环 用了b6只能 用70个循环,是你们利用普通用户不懂相关知识 蒙骗糊弄 导致用户认为这些电池只能用70个循环,有这么傻的用户?本来能多用几次 ,到了70次能用也给扔了?
      买b6便宜 省下的钱,都糟蹋到电池循环上面了.电池维护做不好,不要拿用户要求乱找理由.

      倒是做出来个 对电池维护好点的充电器呀? 180便宜了 200元怎么样.能不能把150个电池应该有的循环给发挥出来?我看你们是没这个技术底子.

网友F:
哦,就算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底子,全世界用B6的模友在你眼中是什么呢?难道做个B6讨个生活都不成?我想一个人还是要相信别人不比你笨比较好。。。就算你是高帅富,矮挫穷也要活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就算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底子,全世界用B6的模友在你眼中是什么呢?难道做个B6讨个生活都不成?我想 ...

跟你讲技术 你就来讲情怀 ,跟你谈大众 ,你就去谈技术.扯来扯去.毫无意义.你别忘了 我自己也是b6用户,还是买了三个b6的用户.当我的技术知识提升到看得懂b6的时候 我就毫不犹豫的抛弃了b6.不贪图一时便宜去毁尽无数的电池.好自为之吧,b6厂家.挣钱是天经地义,但是手段要么继续欺骗 要么奋起直追.看你们怎么选择挣钱的道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在user set -program里面设置一下,容量保护可以去掉,你要充多少容量都可以,也可以把容量加大改成你 ...

怎么设置能详细说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