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f450升级f550的问题

楼主(2014-06-28):
一直在飞f450+nazalite+天8+3s5200mah+5.8G2w这套配置,最近加了个两轴的无刷云台和杂牌的狗,发现续航时间明显短而且电机很热,是不是重量太大了飞不动了,所以想再买个大江原装的f550中心版、两个力臂、两个电机电调、一对螺旋桨升级一下,电池换成4s5200mah的不知道可行否?请老师们给出出主意呀

网友:
肯定是太重飞不动了,我当年也这个节奏。至于升级的话最好电机和桨都一起换掉,和4S匹配到最佳的推重比。

楼主:
请问楼上的前辈,电机和浆能给个推荐配置么?谢谢啊

网友:
用过F550的人劝你还是升级大轴距4轴吧,F550原装动力挂满你这些东西悬停15分钟到顶了!

只不过你这样升级最省钱了,如果觉得10分钟的续航时间也能接受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前辈,电机和浆能给个推荐配置么?谢谢啊

我的是HM3508 KV700 4S 5000mAh ATG1238桨,H4机架

楼主:
谢谢前辈们指点!

网友:
建议你在机架方面多考虑一下 自我感觉 你目前的配置 如果换F550 即便是换了电池也挺不住多长时间的。10分钟顶天了。。。。  尽可能少的投入 我建议你在机架和减重方面下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