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抗风问题

楼主(2014-06-28):
昨天是第一次去户外飞 CX20  ,河边风可能有2~3级,偶尔来一下更强的阵风。
机子无法平稳拍照。GPS定点,大约会有一个机身范围的摇晃,切一键返航,
摇摇晃晃的回不来,改为手动也是勉强拉回来。
中间一次飞到河面,拉点回不来,摇杆拉到底了,竟然还在河面上动都不动,吓出一身冷汗。
请问是否所有的四轴飞行器抗风性都很差?

网友:
360轴距的小鸡,动力又不是很给力,你还想抗风?玩具

网友A:
CX20是澄星公司的产品,主要做玩具。你懂的。。还想抗风。。同样轴距的,大疆的phantom2就给力很多了。。。专业的就不一样了。。价格都摆在那里的。。。

网友:
飞机越大抗风性能越好,动力冗余越足抗风性能越好。做得好的大四轴扛个3级风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20是澄星公司的产品,主要做玩具。你懂的。。还想抗风。。同样轴距的,大疆的phantom2就给力很多了。。。 ...

DJ 年終送10部奔馳,也賺太多了吧,呵呵!

网友B:
别听楼上瞎说!!      什么玩具不玩具~    适合自己的,玩的开心的就足以了!!  执与抗风~   360轴距确实有点点不行~  再加上浆与电机的配合,  3级风以上就别飞了~  危险~   我的450四轴3级风以上绝对不飞,  不想冒险而已!!     飞机要是有抖动现象,或者操控困难~   别晃、   走航线拉回!!     走航线会让飞控辨别各种突发情况,从而使主控做出相应的指示!!   gps能不用,则不用、、  想要飞得好!!  一切都取决于飞行前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楼上瞎说!!      什么玩具不玩具~    适合自己的,玩的开心的就足以了!!  执与抗风~   360轴距确实 ...

谢谢您的详细说明。的确是风大就不要冒险。

网友C:
cx-20抗风能力很差的,飞控也一般,有风最好别飞,我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x-20抗风能力很差的,飞控也一般,有风最好别飞,我的也是,

我剛再買了 x350pro 抗风性跟稳定性确实比CX20 好很多。
大僵估计会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