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供电问题

楼主(2014-06-28):
请教各位前辈,微单
云台
供电要12V,我的动力电是6S,该如何供电。是单独用一块3S
电池
给云台
图传
供电还是动力电源接降压模块,单独电池至少也要1500MAH的,又得增重100多克,如果是接降压模块需要多大的电流够用。还有听说图传要单独供电,不然信号会受影响,是这样吗?问题很业余,哪位路过的前辈能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图传不用供电吗 100多克的重量都要计较你还挂啥微单啊

网友A:
图传和云台搞块1300的电池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是4S动力电,就没有这个问题了。6S用降压模块也没有问题的,最大电流够就行了。

楼主:
先用降压模块试试,不行就只能上电池了

网友C:
我的直接降压模块。3A左右输出,云台图传一起用都只是微热,图传没有明显干扰。我不飞太远,一般就几百米够了。

网友D:
还降什么呀,直接在6S电池上取个3S、4S不就得啦!
用我介绍怎么取吗?

网友E:
估计是怕主电池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