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pm手机端 平板的选择!

楼主(2014-06-28):
想试试apm的手机端功能,想买个平板,但是现在不确定哪个平板支持OTG并能够识别3DR,有谁用过可以推荐个型号吗,最好是几百块钱的安卓平板!谢谢

网友A:
华硕NEXUS 7不用破解,可用3DR数传,破解可用手指及3DR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NEXUS 7不用破解,可用3DR数传,破解可用手指及3DR数传

其实我想买个便宜的,四五百的, 因为仅仅就是为了玩APM,太贵不舍得了!

网友B:
只要有蓝牙,能安装地面站软件改下数传就可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蓝牙,能安装地面站软件改下数传就可以支持

只是觉得麻烦,我的数传的TX和RX实在不好找,而且线非常细,实在不好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