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人在吗?这到底该怎么办额,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4-06-28):
继上一个帖子,一直不知道怎么办,有人说调低感度,有人说调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395

小弟用的NAZA v2..    650四轴,每次飞的时候如果风大一点,飞机就会很不稳定,前后左右摇摆,感度:130 130 130 130 130 130
求教,

网友A:
先确定一下你电机KV值到底多少, 换10寸桨看看.

大风本身对飞机稳定性有影响. 你说的风大,到底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你电机KV值到底多少, 换10寸桨看看.

大风本身对飞机稳定性有影响. 你说的风大,到底多大?

朗宇3108 720KV的,用的1238桨, 没有其他桨了,可以调感度解决吗?

网友A:
不一定是感度问题.

飞控怎么安装的,是否硬贴还是用了海绵减震?  有没有不稳定的视频,传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朗宇3108 720KV的,用的1238桨, 没有其他桨了,可以调感度解决吗?

3108 720KV厂家只推荐4S下最大11寸桨。。。有风情况下姿态增稳效果已经差强人意了。
配动力不能想当然哦。。。

网友:
换APC mr桨,1055或1245,mr没有11寸的好象,我试过,mr1245高速桨远好于低速桨1238
你3108可能只能用1055,我是3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感度问题.

飞控怎么安装的,是否硬贴还是用了海绵减震?  有没有不稳定的视频,传上来看看.

海绵垫减震,,,也就那么几秒钟,,怎么会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08 720KV厂家只推荐4S下最大11寸桨。。。有风情况下姿态增稳效果已经差强人意了。
配动力不能想当然哦 ...

额,长见识了,,他妈淘宝卖家说的可以用12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08 720KV厂家只推荐4S下最大11寸桨。。。有风情况下姿态增稳效果已经差强人意了。
配动力不能想当然哦 ...

卖家是这样标的,,,大家应该知道是哪家了吧,,唉,,到底能不能用呢

网友:
桨对飞机有很大影响吗?我的已经刮蹭了几次了,头上有点小伤.对飞行稳度有影响吗?

楼主:
额,伤不起,,这么久都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