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短接电阻

楼主(2014-06-28):
前几天按照网上教程把devo7e那个电阻给短接了,一直没没拉距测试,今天休息,拿着测了一下,用的rx601接收机,功率设为150mw,距离貌似只有100米左右呀,这个距离应该不对吧?中午在小区里测试,不到100,然后刚刚去了公园测了一下,稍微远了点,应该也不到200米吧,我测试方法不对?这个拉距测试是在什么环境?公园树太多也有影响?能测到500,600米的那些是在空中还是地上?电池镍氢电池4.5v左右,求大神帮忙

网友A:
2.4G算视距频率,要去空旷无遮挡的地方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算视距频率,要去空旷无遮挡的地方测。。。

在一条笔直的路上,只是周围有一些大树,遥控放在一头,拿着舵机向前走,不到200米,舵机就已经卡顿了,这距离是不是太短了,功率都调成150m了,

网友B:
拉距取決於多個因數,如環境、接收機靈敏度、短接電阻是否成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距取決於多個因數,如環境、接收機靈敏度、短接電阻是否成功等。

下午又拆开确认了,短接成功了,接收机用的原厂的rx601,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兼容性问题,唉,纠结了,

网友C:
500,600米的是在空中

网友D:
我的小黑控与AR6100接收机拉距实验,地面大于两足球门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黑控与AR6100接收机拉距实验,地面大于两足球门距.

额,为啥我的就这样?怎么确认短接成功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600米的是在空中

地面距离呢,我解放g大自己不短接电阻就有300多米,短接后做过拉距说的是1.1km,这个为啥我的差距这么大

网友C:
是否短接差距应该不会这么大,测试要在同样的环境进行才相对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短接差距应该不会这么大,测试要在同样的环境进行才相对准确

搞得有点郁闷,兴匆匆的短接电阻,最后也就100多米,现在后悔短接前没拉距试试看了,都怀疑是不是没弄好

网友C:
一般短接的电阻也就几欧姆或十几欧姆,距离差别基本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短接的电阻也就几欧姆或十几欧姆,距离差别基本可以忽略

好吧,只能先这样用着了,也不想再捣鼓了

网友E:
就这样用吧,纠结啥呢

网友F:
会动手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样用吧,纠结啥呢

好吧,也只能这样,就是有点心里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动手就是好

这点东西也算不上动手能力怎么样了

网友G:
RX601空中最多也就5 600,RX1002才能过1K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RX601空中最多也就5 600,RX1002才能过1KM的。

这个确定?要真那样我就买一个rx1002,正好把控按教程加几个通道

网友:
并且RX601天线必须伸开,分90度,看我前面四轴601失控素材,就是天线没有分开,30米就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