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问题!新手求教!四轴入手哪个遥控比较好?

楼主(2014-06-28):
新手,在论坛收了一段时间的遥控都没收到,只能入手个新的了,请大神指教下飞四轴用哪个遥控比较好? 预算有限,打算入华科尔d10 或者天7,现在用的是论坛收来的mmc10飞控,等能飞起来的时候打算入手naza  请问哪个更划算?
另请教,我在某宝买了朗宇a2212*4   40a电调*4  1047的桨 仿f450机架   起飞重量好像有点重诶  我用几s多少mha的电池合适?

求大神指教,谢谢了!

网友:
150到付 送少量桨 ~2电池 需要的直接拍 顺丰到付http://2.taobao.com/item.htm?spm=2007.3062033.0.0.ur5aXZ&id=39818999240

网友A:
我也新手,建议天地飞即可,比较稳定。6二代,7都可以。太高新手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新手,建议天地飞即可,比较稳定。6二代,7都可以。太高新手用不上

嗯  谢谢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受教了

客气,共同进步

网友B:
预算够就买好的,真的。不要觉得新手就可以省钱,之后还是要重复花钱的,索性买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算够就买好的,真的。不要觉得新手就可以省钱,之后还是要重复花钱的,索性买到位。

嗯  这个倒是真的  之前什么都不懂 先买了个伟力262 结果不能垂直起飞 于是决定自己装个 淘宝买了四个促销的4300kv的电机  然后为了配这破电机  买了40a的电调   现在重新买了电机 配了450的架子  他妈的 电调太大  装着别扭又重……   没文化真可怕啊

网友C:
D10飞到现在没有觉得哪里不好,不是电直3D没有必要那么好的控
现在D10出了2km的控应该更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飞到现在没有觉得哪里不好,不是电直3D没有必要那么好的控
现在D10出了2km的控应该更给力

嗯 谢谢 决定就买这个  就是官方天猫太坑 周末双休  这种工作有机会我也去应聘下

网友D:
这个应该 不是很讲究的 手上乐迪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 不是很讲究的 手上乐迪的控

嗯 对这个不是很懂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对这个不是很懂  谢谢

上naza的话 为了以后航拍方便考虑下8通道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naza的话 为了以后航拍方便考虑下8通道的控

额  还有这讲究么  不是通道越多越给力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决定就买这个  就是官方天猫太坑 周末双休  这种工作有机会我也去应聘下

没必要官方,这东西很少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官方,这东西很少有坏的

广东这地方太猛  没有什么电子产品做不出a货的  翻新机遍地都是 心里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还有这讲究么  不是通道越多越给力么?

这个倒不是  富裕的通道 是为以后航拍准备!~ naza 的飞控需要一个通道切换飞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