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着火了

楼主(2014-06-28):
飞机着火了,今天炸鸡后看见飞机冒烟了,以为是电池短路没敢太近怕爆炸,10多秒后看见飞机着火,冒着生命危险灭后救机,损失机头一个,舵机2个,电调一个

网友:
伪劣电调,

网友:
求配置,看一下是不是XXD

网友:
电调烧了?

网友:
电调失火,央及舵机,小心,安全第一。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劣质电调

楼主:
是XXD的电调

网友:
这下真飞成火鸡了!

网友:
电调别放飞机里。。。
我同学有架ft3d 好赢20a电调放飞机里了结果刚降落就着火了。。。。
飞机全烧完。。。。

网友:
好盈也有烧的。前些天在论坛上看到个好盈150A电调还烧了呢!

网友:
电调散热不好烧了也正常的很。正常机子都有风道散热的,车用电调都是风扇散热,船用是水冷散热,飞机是靠飞机飞行时候的风道散热。如果窝在泡沫里面一直飞热量散不出去烧了也正常。还有么就是劣势电调也会烧

网友:
我给飞机配电调一般是预留一定余量配的,如120A电流的电机,配上150A的电调。因为在天上,电机的耗电往往会大一些,尤其是涵道;然后在夏天,本来就高温,电调散热更困难。因此电调一定要在桨气流的范围内,利用桨气流强制风冷,这对于涵道机几乎是常识了;但对于普通慢速机、练习机绝也不可大意,至少要把电调散热面外露在机身外或有桨气流通过的区域。
LZ烧掉的电调应该是仿好盈程序的XXD电调,比“普通”的XXD稍微好些。

网友:
长见识了,炸机常见楼主的烧机少见

网友:
可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每次飞行后要检查一下设备,夏天特别要注意电调电机的温度

网友A:
损失不大

网友B:
这是要火的节奏,哥们赶快去买彩票,中了大奖别忘了送我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