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度,感度,还是感度!请高人指点啊!

楼主(2014-06-28):
配置:S500机架
        V2216+1147
        飞腾30A
        NAZA LITE+GPS
        飞越云台+GOPRO3+
        TS832图传
        3S 50000电池
总重:1820克
感度:基本 140  140  120  180
        姿态  150 140
现在问题是飞机在无风的情况下很稳,可以定钉子!可是只要有风,尤其是阵风的情况下就晃动明显。但不飘!

请问感度是高了还是低了啊!

网友:
正常吧!有外力干扰飞机肯定有动作。

网友:
有风都晃

网友:
都可以定钉子就很好了,LZ别对小JJ要求太高了

网友:
感度是高了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个配置能飞多久?是4轴还是6轴呢

网友:
这个配置?能顶钉子都算不错了,有风的话小鸡鸡晃事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个配置能飞多久?是4轴还是6轴呢

四轴,图传,云台,动力共用电,10-12分钟左右!下来回压3.7V!

网友B:
我的情况也是类似,配置:S500机架,V2212+9寸桨,NAZA M+GPS 云台GOPRO3+  3S 5000电池
总重没称大约不到2kg吧
我的感度设置是:基本 60  60  60  150(听一个哥们说重量大的时候要加大感度)
        姿态  90 90

一开始小范围缓慢移动的时候非常稳,但是一旦打了横滚和俯仰,刚开始很柔和但是超过一定范围机器移动范围非常大,感觉不是线性加大的,一下就突然大了,于是降落卸下云台和狗,后来再飞起来绕圈刷锅,感觉惯性越来越大,摆杆都掰不过来,眼看要飞过树林超出视线了,赶紧迫降在树上。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重量是不是感度设置有问题,这个上反角的机臂这组数值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也是类似,配置:S500机架,V2212+9寸桨,NAZA M+GPS 云台GO ...

2公斤对四轴2212 9寸桨有点过重了,换2216 11寸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公斤对四轴2212 9寸桨有点过重了,换2216 11寸桨

我是直接改装精灵2的,那如果电机换飓风2216,桨换11寸的,不暴力飞的话,我看满油时单个电机的最大电流要达到15.5A,那原装的电调有没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
高了,是楼主要求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改装精灵2的,那如果电机换飓风2216,桨换11寸的,不暴力飞的话,我看满油时单个电机的最大电流要 ...

电调20a便足够了,精0的我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也是类似,配置:S500机架,V2212+9寸桨,NAZA M+GPS 云台GO ...

你这个感度低了,2212带这个机架算是大负载了,动力没什么盈余!大负载小动力,感度应该适当加大!

网友:
感度有点低了,感度调成:基本 160—170  160—170  120  120   姿态  150 140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也是类似,配置:S500机架,V2212+9寸桨,NAZA M+GPS 云台GO ...

试验了多次,最后实际调得感度结果:9寸桨,带云台电池全负载起飞重量1.7公斤左右,3s 5000电池,姿态感度都调到了150左右,基本感度200~260之间,可以比较灵敏的掌握。供大家参考。
怪不得原来飞起来速度一快就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