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弯曲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28):
若不更换连杆,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连杆为钢丝)

网友:
校政就可以了

网友A:
放在平面上一边转一边用榔头敲 前提是不是弯的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平面上一边转一边用榔头敲 前提是不是弯的太厉害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转动时会弯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转动时会弯曲

有什么连杆会转??你指的到底是什么?主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连杆会转??你指的到底是什么?主轴吗?

我说的有歧义 是说舵机转动时连杆弯曲而产生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有歧义 是说舵机转动时连杆弯曲而产生虚位

换个硬点的就好 这个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点的就好 这个没办法的

你最好发个图什么的 一般这种情况是你安装不到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有歧义 是说舵机转动时连杆弯曲而产生虚位

词不达意——猜想是这样的:舵机动作推拉操纵连杆时,由于连杆是比较细的钢丝,所以连杆会发生弯曲,这样就减小了操纵行程。
如果是上面这个问题:1.钢丝要套在管子里,管子要尽量固定在机身上;2.钢丝不能太细;3.操纵连杆中间用碳纤管(小飞机2mm就够了),两头用钢丝做钩子;4舵面要尽量灵活,不要太硬、自己能弹回来,这样操纵力要求很大,钢丝变形大。

网友C:
在连杆上绑(粘)一根烧烤竹签就可以解决。。。如果你不想换的话。。如果是很长的连杆,就在上面套一根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词不达意——猜想是这样的:舵机动作推拉操纵连杆时,由于连杆是比较细的钢丝,所以连杆会发生弯曲,这 ...

是这意思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连杆上绑(粘)一根烧烤竹签就可以解决。。。如果你不想换的话。。如果是很长的连杆,就在上面套一根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转动时会弯曲

基本无解,只能更换更粗的

网友:
连这都要问楼主不适合玩模型了

网友:
可以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