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v977上所有轴承的型号。

楼主(2014-06-28):
如题,想买轴承备用,特别是桨夹里面的。但是说明书上没有标明。太小不好测量,买几个质量好的备用。

网友:
问某宝商家不就行了吗?

网友:
听说和6050的一样,可以参考6050爆炸图和配件表。。。

网友:
不过厂家考虑得很周到,配的型号你是买不到什么好轴承的。。。

网友:
1.5*4*1.2,用NMB的

网友A:
977共有3种轴承 十字盘轴承是嵌入的无法换,其他两款分别是2.5*6*1.8 主轴用的  旋翼夹1.5*4*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共有3种轴承 十字盘轴承是嵌入的无法换,其他两款分别是2.5*6*1.8 主轴用的  旋翼夹1.5*4*1.1

非常感谢。兄弟有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77共有3种轴承 十字盘轴承是嵌入的无法换,其他两款分别是2.5*6*1.8 主轴用的  旋翼夹1.5*4*1.1

请问NSK的轴承如何,一般主轴轴承价位是多少可以买到正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NSK的轴承如何,一般主轴轴承价位是多少可以买到正品?

量少的话肯定不便宜,建议还是买原装配件比较好,买其他的能不能用还是未知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少的话肯定不便宜,建议还是买原装配件比较好,买其他的能不能用还是未知数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