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神们,油直供电点火除了亚拓的2合1,还有个韩国的那什么叫什么来的

楼主(2014-06-28):
问下大神们,油直供电点火除了亚拓的2合1,还有个韩国的那什么叫什么来的,或者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网友A:
用2s直驱配什么点火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s直驱配什么点火好啊

亚拓2合1以及上面两位说的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亚拓2合1以及上面两位说的这个!

我看电压最大只支持7.4啊,那个韩国点火。亚拓二合一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电压最大只支持7.4啊,那个韩国点火。亚拓二合一没看。

没事的,亚拓2合1,说明书上是说支持2S,其实3S一样用的,我用过!
韩国的那个,我听用过的人说是支持3S的,这个我没有考证过,只是听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电压最大只支持7.4啊,那个韩国点火。亚拓二合一没看。

Gryphon的Autobooster是用接收的一个空档通道来控制的,也就是和接收共用电池,点火时要拨开遥控上的通道,点火器会发出尖銳的响声以提醒点火正在打开,点完火後要关闭遥控上的通道.
Tinybooster可以直上1S~3s供电,也可插接收上取电,但不是用通道控制,是用它本体上的按鈕点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ryphon的Autobooster是用接收的一个空档通道来控制的,也就是和接收共用电池,点火时要拨开遥控上的通道, ...

感谢回复,我比较关心Gryphon的Autobooster用8.4V电压有没有问题,因为我现在飞机用的2s直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我比较关心Gryphon的Autobooster用8.4V电压有没有问题,因为我现在飞机用的2s直驱。[/backcolo ...

Autobooster我在用,2s没问题的,厂家也是注明4.8~8.4

网友:
高级货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