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问题 看下图

楼主(2014-06-28):
如题  这套图传大家的距离都挺远的  我的怎么不要到100米屏幕就慢慢出现雪花    是什么问题到知道  望大神解答

如题

如题

网友A:
又是平板天线,
注意一下天线的朝向,平板天线是定向天线,
垂直于板面信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平板天线,
注意一下天线的朝向,平板天线是定向天线,
垂直于板面信号最好

就是指垂直的  但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对频应该不是大问题,可能天线频率不匹配?三叶草天线需要对应到频点的吧。

网友:
关心结果,正在关注这款发射

网友C:
我和你一样的,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的,飞到200多米就出现了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频应该不是大问题,可能天线频率不匹配?三叶草天线需要对应到频点的吧。

不太清楚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的,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的,飞到200多米就出现了雪花

你现在找出问题了吗

网友D:
2W 80米雪花的表示来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2W 80米雪花的表示来看过

额额

网友E:
呵呵,很多人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试试不同的频点吧,32个频点,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个定向天线还是不错的,500米没有压力,而全向天线就不行了,100有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很多人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试试不同的频点吧,32个频点,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个定向天线还是不错的,50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我用原装的棒子天线飞过1KM

网友:
200mw飞600m路过,接收发射都用平板
也许是三叶草天线质量不好,换原装天线试试,还有可以换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你拆开蘑菇天线看看里面是不是开口的
如果是那就是正常的、如果不是那就看看周围是否有什么干扰
我的今 ...

嗯嗯  我看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找出问题了吗

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我也是新手对这个不懂